请问脉冲型的红外一体接收头 能做循迹小车用么?

楼主(2013-03-26):
请问脉冲型的1838红外一体接收头 能做通过什么办法 让他在被黑色吸收时,输出常态高电平。而被发射时,输出的是常态的低电平?用他来做循迹小车的用 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当接收到38khz的时候红外头输出低,没有38khz的时候输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接收到38khz的时候红外头输出低,没有38khz的时候输出高

嗯 这个我知道。。但是他只是个脉冲  只能维持很小的一段低电平的时间 就变高了  没有别的方法让有反射的时候一直低电平么

网友:
你用的是VS1838B吗?

网友A:
VS1838B应该是只要有38KHZ就一直输出低电平吧。没有就输出高电平

如果只是输出一下那你可以在检测的时候在发出38KHZ然后读引脚啊这样不就能读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1838B应该是只要有38KHZ就一直输出低电平吧。没有就输出高电平

如果只是输出一下那你可以在检测的时候在 ...

是VS1838B   我调制了一个38K去驱动他 他反馈的是一个脉冲。。然后是一段高电平,,然后再来一段38K 返回了一低脉冲,然后再变高。。就是这么高低高低循环的 而且1838智能维持600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