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驱动继电器 有图 求解释

楼主(2013-03-26):
我的单片机是3.3V工作  也就是输出的GPIO管脚电压最高时3.3,但是经过这个电路,由于和24V压差太大,三极管直接接通,起不到作用。我现在想不跟换继电器的情况下,不更换板子的情况下,有没有方法实现,控制继电器,控制电机。还望大家帮忙想想。这是我用multisim绘制的仿真,当单片机这个口接22V以上电压,三极管才正常工作。

网友:
Q1用8050

网友:
直接换个NPN的就好了

网友:
用NPN的开关管就行,你现在的已经画错了,三极管选错,EC也用错。

网友A:
R1用1K的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用1K的电阻就行

效果一样啊
换成np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个NPN的就好了                                                                                ...

效果一样啊

网友A:
NPN你C和E对调下,楼主是学生?

网友:
楼主NPN和PNP的基本用法都没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N你C和E对调下,楼主是学生?

对调了也是一样啊    三级管的用法我知道 就是可能现在脑子有点晕 还望大家 说明白一点 谢谢

网友:
楼主,用个光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