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初次做飞行器有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6):
本人做的是一种类似于CH47那种纵列式的飞行器,现在不知道做飞控AVR速度能否够用。主要功能:定高度稳定飞行。目前只了解需要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另外想知道需要哪些模块或者器件,陀螺仪,电机和叶片选型也不是很了解,希望高手指教指点下新人,能提供些基础知识、资料网址还有网店

网友:
不知啥是CH47那种纵列式的飞行器,如果自已做,要视大四轴无刷电机,还是小四轴空心杯电机,首先准备好米,好下锅,。如果玩AVR有开源的MWC,如果自已做飞控,首选STM32,比AVR强的太多。

网友:
我也是刚刚入门,现在打算做小四轴,不过不打算用空心杯电机做,感觉动力小,转速快,不好控制,打算用1504无刷电机,浆用5030,电调用10A,机架用250,通信用wifi模块,目前只买到wifi模块,其他的零部件合起来要600左右,过两天买。现在先研究代码。

楼主:
stm32 哪个可同时6路以上PWM  还是用定时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 哪个可同时6路以上PWM  还是用定时做啊

stm提供的两个高级定时器TIM分别可以同时输出7路      其他的普通定时器可以同时输出4路。很好调,如要的话可以给你示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