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Tmega128内部EEPROM数据掉电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3-03-26):
通过串口向ATmega128的EEPROM写入数据:
eprom_write(0x00, 0x0E, data_in);

每次上电时从EEPROM中读出:
eprom_read(0x00, 0x0E, data_out);

可是每次断电重启之后有时会出现读出数据出错的情况

请问该如何解决?

已经尝试了在熔丝位设置时设置Bodlevel启动电压2.7V或4.0V,同时勾选了EEPROM掉电保护。可是不管用

读写程序如下:

/*EEPROM读取函数*/
/*addr:地址;number:长度;p_buff:读出数据存放指针*/
void 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number, unsigned char *p_buff) {

        while(EECR & (1 << EEWE));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while(number --) {
                EEAR = addr ++;                                                                        /* 设置地址寄存器 */
                EECR |= (1 << EERE);                                                        /* 置位EERE 读使能 */
                *p_buff++ = EEDR;
                }
}

/*EEPROM写入函数*/
/*addr:地址;number:长度;p_buff:写入数据存放指针*/
void eprom_write(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number, unsigned char *p_buff) {

        while(number --) {
                while(EECR & (1 << EEWE));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EEAR = addr ++;                                                                        /* 设置地址寄存器 */
                EEDR = *p_buff ++;                                                                /* 设置数据寄存器 */
                EECR |= (1 << EEMWE);                                                        /* 置位EEMWE 主机写使能*/
                EECR |= (1 << EEWE);                                                        /* 置位EEWE 写使能*/
                }
}

网友A:
你肯定是没写进去。EEPROM本来就是掉电保存的。

网友:
为什么我没遇到过。是不是I2C时序不太合适?没分析你的程序

楼主:
可为什么有时候可以呢?

崩溃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是没写进去。EEPROM本来就是掉电保存的。

data_in来自串口buf
写入程序“eprom_write(0x00, 0x0E, data_in);”有问题么?

网友:
EEDR = *p_buff ++;?你不要自以为聪明用这种复杂体!老老实实一行一行写!错误都是不经意间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是没写进去。EEPROM本来就是掉电保存的。

写应该是写进去了
因为初次写入再断电一般没事
但多开关几次就会出现问题
肯定是数据丢失造成的

网友:
你的读函数是否有问题,是否应修改为:/*EEPROM读取函数*/
/*addr:地址;number:长度;p_buff:读出数据存放指针*/
void eprom_read(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number, unsigned char *p_buff) {

        while(number --) {
                 while(EECR & (1 << EEWE));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EEAR = addr ++;                                                                        /* 设置地址寄存器 */
                EECR |= (1 << EERE);                                                        /* 置位EERE 读使能 */
                *p_buff++ = EEDR;
                }
}
你原先的很明显跟写函数不一样吗

网友:
数据写入后,马上回读一下,进行对比.看是否正确.

网友:
搜索一下,论坛里面有很多例子的。

网友:
写加入校验,并且在写入E2ROM操作完毕后delay_ms(10),让数据完全写入E2ROM.
其它要注意程序在意外时不要去写E2ROM,并且读取后校验数据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