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保护电路

楼主(2013-03-26):
我想用太阳能电池板给一节3.7V的锂电池充电,大家有什么锂电池的保护电路好推荐的,我看到有用FS8205A的IC,这个貌似网上资料很少耶

网友:
FS8205A好像是MOS管吧。

网友A:
S-8261 + MOS管

LZ说的是MOS型号…………这个比较随意

网友B:
最常用的应该是DW01+FS8205方案。这个资料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常用的应该是DW01+FS8205方案。这个资料很多啊

了解,那我去看看,有其他方案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8261 + MOS管

LZ说的是MOS型号…………这个比较随意

哦哦,你意思是MOS管型号可以选其他的是吧

网友C:
精工,理光,美之美都是做锂电池保护板IC比较权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那我去看看,有其他方案没?

也有别的,但是这个方案应该能占到90%吧,你出快递费我送你几片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别的,但是这个方案应该能占到90%吧,你出快递费我送你几片都没问题 ...

你说的是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工,理光,美之美都是做锂电池保护板IC比较权威的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模块吗?

送你芯片啦,也有带锂电池保护的充电器板子,但是充电部分质量不是很好,便宜的方案,会充不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你芯片啦,也有带锂电池保护的充电器板子,但是充电部分质量不是很好,便宜的方案,会充不满电。 ...

呵呵,我也就搞搞毕业设计,能实现个功能就行,要弄到细节的话目前没什么时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你芯片啦,也有带锂电池保护的充电器板子,但是充电部分质量不是很好,便宜的方案,会充不满电。 ...

我现在想换成两节锂电池的,应该不可以做两个DW01的分别装在两个锂电池上了吧,有什么其他的没?

网友D:
有一些保护IC把MOS管都集成进去的,像CT2104。MOS管外置的应用会灵活很多,DW01+8205A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些保护IC把MOS管都集成进去的,像CT2104。MOS管外置的应用会灵活很多,DW01+8205A等。。 ...

有8205A的管脚图没?

网友E:
建议选用DW8501,这个方案很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选用DW8501,这个方案很常用

这几几节锂电池保护的,我要的是2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8261 + MOS管

LZ说的是MOS型号…………这个比较随意

问一下哈,我现在用的是两节锂电池,然后保护板用的是S-8232,当9V太阳能电池板输入的时候,没接入电池,测板上电池端的电压是9V,当我接入电池之后,输入端电压就跟电池电压一样了,变成7.5V,这是正常的么?那这样的话有在充电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常用的应该是DW01+FS8205方案。这个资料很多啊

问一下哈,我现在用的是两节锂电池,然后保护板用的是S-8232,跟DW01原理类似,当我用9V太阳能电池板输入的时候,没接入电池,测板上电池端的电压是9V,当我接入电池之后,输入端电压就跟电池电压一样了,变成7.5V,这是正常的么?那这样的话有在充电没?

网友F:
太阳能电池板不是恒压源,接上电池后电压会被拉下来,你可以接个电流表测量电流看有没有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阳能电池板不是恒压源,接上电池后电压会被拉下来,你可以接个电流表测量电流看有没有在充电。 ...

那普通的衡压源给电池充电,应该也会被拉低吧?不然电池不是要被拉高成电源电压了,连在一起总要有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