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mv级别的电压控制?

楼主(2013-03-26):
我手上有个电路输出的电压是20mv ~40mv 之间 我想在做个监控电路来检测这个电压超过60mv就报警(蜂鸣器响)最好是监控电压可以调整【比如20mv~100mv】,请问设计这样的一个电路难吗?有没有类是的电路图可以参考?谢谢~
哪位空闲时间帮忙设计一下,费用可谈?

网友:
AD采样可以,比较器

网友:
不妨说说你的信号的频率?
我做过60Hz,10mV左右的交流电压检测。检测精度50uV。
也是超限报警,小于9mV或者大于11mV就报警。
以上电压都是指真有效值,rms电压。

楼主:
信号源是力感应器 ,不知多少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源是力感应器 ,不知多少频率?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传感器;
应变片吗?

网友:
估计是直流的吧,压电片吧

这个不难,主要是把offset校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