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RTC唤醒 例程 附详细说明

楼主(2013-03-26):
原贴这个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5355-1-1.html

到今天才有时间把后面的问题解决掉,再开一贴。

/*
系统在上电的时候做一次外边检测和执行动作 本程序让PA1的LED闪一下

启动内部RC1K 低频CLK--系统断电后要靠这个CLK供RTC工作
配置好RTC的时间,
允许RTC唤醒/载入RTC定时的时间/
系统掉电  POWEROFF

次时系统停顿在这个时刻,仅RTC在工作

当RTC的RTCTOP减小到0的时,触发RTC唤醒,LGT复位
程序从头工作
可在主程序的一开始做判断if(RTCISR & (1 << WKUF)) 的判断
知道系统是由于什么原因复位
来分支程序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iolgt8f0xa.h>
#define F_CPU 16000000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SIGNAL(RTC_vect)
{
       // if(RTCISR & (1 << WKUF))   {RTCSR&=~(1<<POWOFF); }  //撤消 POWEROFF 模式

       // RTCISR&=~(1<<IF);  //清除RTC溢出   //不能使用写1清除 PDF 中有问题

       // RTCTOPH=0X00;
       // RTCTOPM=0X01;
       // RTCTOPL=0X80;        //RTCOP=0X000280  AT128HZ  5S

        PORTA=(1<<PA1);  //A1=1
        _delay_ms(100);
        PORTA&=~(1<<PA1);  //A1-0

}

*/

int main(void)
{
    CLKPR=0X80;
    CLKPR=0X80;

        DDRA=0XFF;
        PORTA=0X00;

        PMCR |= (1 << RC1KEN);   //EN  RC1K
        _delay_ms(5);             //等待内部RC1K稳定

        PORTA=(1<<PA1);
    _delay_ms(200);
    PORTA&=~(1<<PA1);

        RTCTOPH=0X00;
        RTCTOPM=0X02;
        RTCTOPL=0X80;        //RTCOP=0X0002080  AT128HZ  5S

        RTCISR|=(1<<IF);  //清0

        //RTCISR|=(1<<IEN);  //使能RTC中断
        //SREG|=0X80;   //开总中断
        //RTC唤醒LGT不执行RTC中断程序,所以RTC中断和总中断可以不要

        while(!(RTCSR & 0x80));   //判断是不是写入有效

        //RTCSR |= (1 << CWEN);     //使能RTC唤醒
        //RTCSR |= (1 << LOAD);     //加载计数
        //RTCSR |= (1 << EN);      //使能RTC  //注意这个地方 PDF中是CEN  头文件配置是EN

        RTCSR|=(1 << CWEN)|(1 << LOAD)|(1 << EN);

        _delay_ms(5);

//这个地方很奇怪,POWOFF 和CWEN/LOAD/EN 不能同时写1   POWOFF要单独判断写入1
//这个地方纠结了非常长时间

        while(!(RTCSR & 0x80));   //判断是不是写入有效
     RTCSR|=  (1 << POWOFF);   // 系统掉电

    while(1);

}

楼主:
备注一下:

RTC中断和PC6中断一样,不需要写RTC中断函数和PC6脚高电平函数,硬件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