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腿部关节 这张图怎么理解

楼主(2013-03-26):
如题,上面的less actuation,more compliance 应该怎么理解呢?大家随便说两句给点灵感

网友A:
它这个主要讲的是 驱动和柔性之间的关系吧。他们之间应该是矛盾的。
驱动能力增加,可能会要求刚度增加,导致柔性降低,系统抗冲击能力减弱,设计的马的键比较发达,使马可以快速奔跑。
这个应该是柔性关节 方面的一些问题。现在还是挺火的,你可以调研下这方面资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主要讲的是 驱动和柔性之间的关系吧。他们之间应该是矛盾的。
驱动能力增加,可能会要求刚度增加,导 ...

恩,有道理,谢谢

网友B(2013-08-15):
这个好像bigdog的那个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bigdog的那个腿

本来就是呀

网友(2014-10-22):
1楼说的对,说的是这种柔性关节的构造,利用很小的驱动力动作,而且系统更柔性,振动共振方面较小。

网友:
这是bigdog overview pdf里面的一个图  关节的柔顺控制是机器人控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 建议查找相关的论文进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