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diy 超低价四核的4412或者单核的S5pv210怎么样?

楼主(2013-03-27):
商业版Sate210已经完成了好久了。
Sate4412 也已经出来。
但是这两个接口非常全,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尤其是Sate4412 GPS,wifi,LVDS,VGA,HDMI,USB接口等全部引出扩展相当的多,所以不适合个人玩,成本太高。
现在突然有一种想做一个扩展性很强的,但是底板只提供接口的板子,
这样可以做的很低成本,
技术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问题,关键是做成什么样子,才会最便宜,最有扩展性?!
也适合一些人学习?提高?

本次diy 活动的宗旨是便宜,公开,采购价格,PCB和SMT价格全部公开,都由成员共同参与监督。
先说说现在要怎么降低成本
1、到底是做四核的4412还是单核的S5pv210?看大家意见,反正这两个都做出来了。
2、PCB 核心板6层价格 多少?以前我们在一个论坛都骂死贵的兴森快捷那里做的,群友有没有更好的,便宜,质量更靠谱的?
3、底板两层可以搞定 这个应该很容易找人做,为了质量,做个沉金工艺的会好点。
4、采购4412 目前还要150 左右呢。210 就便宜很多了50 左右了。 这两个方案的成本主要是在CPU 和4412 的USB host 扩展芯片!

大家有兴趣的跟帖讨论吧,有啥事就在论坛公开,欢迎有兴趣的可以进来。
我希望S5pv210 不含LCD 做下来可以做到350~400 RMB这样一个。如果不找兴森快捷这种死贵的公司做,应该没问题的。
甚至更低,如果在器件选型上再思考一下。

先上班去了,今晚,或者中午来看帖,大家给意见吧。一起diy 高级点的板子。O(∩_∩)O~。

------------------------------2013.02.28------------回复来了,来了,
最近几天都在忙着搞S5pv210 的wince和android双系统启动,
搞了几天今天才能有小成。
wince和android支持inand 和SD卡双系统启动。
没办法,都在赶着升级。

看了一下回帖。貌似大家现在更倾向于4412
210 虽然便宜,但是跑的系统更多,
4412 只有一个android系统的哦,现在linux的 内核在代理商那里都没有啊,
layout 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想现在主要是要降低成本,让大家玩的起来。

功能简单的,底板两层就可以了!

我是想分一批来做,一批来的。
算下来就是一次50 个人,这样PCB和SMT 的成本还是很高啊。
如果有一百个人就好多了。

其实这个4412 和S5pv210 我都已经做成熟的了。做过平板。啥的玩意了,只是想做一个东西,多认识点人,多沟通,多交流,
最近一年都比较少认识人了。呵呵。
这个应该分批次进行,看人数。
如果有兴趣的,加我签名的那个QQ群就行,足够容量的,我想办法搞到1000 人!
QQ 群号:27100460

网友A:
210 核心板 200 以内才有意义

网友:
顶谷歌man,做板时候预定一块哦,我用210弄了一下wince了,现在要开发其他又没有机会弄,希望谷歌man能带领大家一起进入高端嵌入式,这个板子应该会很受欢迎的

网友:
支持,参加一个!

网友:
6层好一点的厂家大概在2K左右,嘉×创只能做6mil 在1K5左右

网友:
希望做4412,做成树莓派那样

网友:
同城顶一下楼主!楼主非常厉害呀!

网友:
如果要玩,就要从A9/A15开始,要么就别玩啦。

论坛上已经有2416啦,100快前搞定,210有的,人家基本上都有,摄像头可以usb。

arm-linux从学习的角度来看都差不多,不过新款的cpu会有sata/usb2.0/hdmi,等特殊接口。

显卡/内存的提升,那它作为多媒体的设备也好玩。就开发板而言,512/1024/2048M的内存真的无所谓。

主频是0.6/0.8/1.2/1.6G也无所谓。

玩的同时,兼顾实用性和对自己的要求,才会进步。

网友B:
顶一下谷歌男!

引用 网友A:
210 核心板 200 以内才有意义

这个价格太疯狂了

网友:
210淘宝上才卖五百来块。

做四核的4412吧

网友:
顶 goooogleman ,造福大众!

网友:
两个都做,适应不同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谷歌男!

引用 网友A:

淘宝看下,210的价格吧。

而且,如果说带大家玩,其实有很多便宜的选择。

希望g男可以带给大家一些  新的东西。

网友:
顶,本人有一定的layout经验,愿意为此开源活动出一份力,楼主带着我做吧

网友:
现在210便宜的板子一大堆了,所以要做肯定直接上4412了,用带内存的POP封装的版本,这样做板省事很多,也可以做的很小。
DIY这些玩意就2个极短,要么用最便宜的方法去做,要么做性能好的价格稍微贵的。
或者可以考虑下飞思卡尔的 I.MX6Q

网友:
想做光伏系统的数据采集器,觉得这个会很适合。

网友:
支持做4412,报名一个

网友:
呵呵,报名,只做过四层板,给楼主当下手吧,不知楼主能看得上不

网友:
不错,非常关心210和4412.

网友:
报个名,可以做硬件工作,做过210,6-8层板

网友:
支持下,跟着学WINCE

网友:
支持下。以前都玩过M3。对电子兴趣。时刻关注。

网友:
先报个名,还是倾向于4412,  android更新太快,没个四核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网友C:
想DIY个IPC,可感觉这个自己玩有点小贵呢,不了解210怎样?能不能凑合用?

网友:
价格才是硬道理,

网友D:
怎么LZ木有进一步的消息了。。。

网友E:
一味的追求低价并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强烈支持,希望跟LZ学习。

算我一个QQ517620916

网友F:
支持4412 POP封装,比A8还容易·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LZ木有进一步的消息了。。。

来了,来了,
最近几天都在忙着搞S5pv210 的wince和android双系统启动,
搞了几天今天才能有小成。
wince和android支持inand 和SD卡双系统启动。
没办法,都在赶着升级。

看了一下回帖。貌似大家现在更倾向于4412
210 虽然便宜,但是跑的系统更多,
4412 只有一个android系统的哦,现在linux的 内核在代理商那里都没有啊,
layout 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想现在主要是要降低成本,让大家玩的起来。

功能简单的,底板两层就可以了!

我是想分一批来做,一批来的。
算下来就是一次50 个人,这样PCB和SMT 的成本还是很高啊。
如果有一百个人就好多了。

其实这个4412 和S5pv210 我都已经做成熟的了。做过平板。啥的玩意了,只是想做一个东西,多认识点人,多沟通,多交流,
最近一年都比较少认识人了。呵呵。
这个应该分批次进行,看人数。
如果有兴趣的,加我签名的那个QQ群就行,足够容量的,我想办法搞到1000 人!
QQ 群号:271004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0 核心板 200 以内才有意义

这个有量,并且改成内存是256M的,可以做到,一些东西都可以裁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4412 POP封装,比A8还容易·

这个也可以考虑。这个供货我也和代理商沟通过了。
现在不存在技术问题,只要找到多人,一下子就可以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味的追求低价并没有多大意义

我现在是给咱自己学习的,如果针对商业服务的,
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并且这种事情也是一年做两次就够了,不会长期做的,所以机会也比较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DIY个IPC,可感觉这个自己玩有点小贵呢,不了解210怎样?能不能凑合用?

S5pv210 的性能对于wince来说,已经相当够用了,wince 下的S5pv210 VGA分辨率最近我做到了1920*1080 P分辨率,没用ch7034 的scaler 芯片哦,
直接用便宜的SDA7123/ADV7123 方案,效果好,稳定。

其实我感觉用S5pv210 作为一个入门的没什么不好,如果给大家4412 做出来了,成本高点,并且很多人估计根本玩不动!
S5pv210 的wince和linux以及android系统三系统都很成熟了,适合学习和一些企业用来、
4412 做高端的android机器比较OK。

楼主:
很晚了,先休息了,大家有意见就在这里跟帖讨论吧,明天我再来看帖,顺便这两天给大家看一个做好的商业版本的4412 全功能板子。
大家可以把这个复杂的裁剪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G:
我觉得偏向于这个S5PV210,首先我们要这个平台是干啥的?必然不是练硬件吧,如果想做自己的东西,硬件还是得重新改版!那么肯定是学习软件,既然是学习罗件,OK,当然是要选择OS更多,更兼容的平台啊。

个人力挺S5P210,不过我建议啊,我们为啥不上AM335X,9G45,I.MX6Q。

网友:
支持做 S5P210 板, 价格要低, 商业应用成本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偏向于这个S5PV210,首先我们要这个平台是干啥的?必然不是练硬件吧,如果想做自己的东西,硬件还是 ...

9G45板子我都有, 完全没必要,跑android只能看看,无法玩玩,毕竟是ARM9,没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4412 POP封装,比A8还容易·

POP的焊接不好做,而且价格还高。感觉SCP的简单些--!

网友:
好玩的话也来个210玩

网友:
看到回复了,呵呵支持弄210,对于低成本学习来说很好啊

网友:
顶gMAN,我是个初学者,希望容易上手学习就可以了。做那个都无所谓。

网友:
初学者,个人认为210吧。比较多元化。支持经典

网友:
S5pv210 ,顶一个,希望有摄像头和网络,DRAM大些

楼主:
****************************2013.03.29 *********问题总结*******************
在QQ群经过讨论,目前进展情况如下:
1、确定用S5pv210 处理器,原因是价格便宜,跑wince和linux,以及android2.3/android4.0 都没压力,用户群够广泛,资料丰富
2、确定采用核心板+底板形式设计,核心板六层PCB,底板两层PCB,核心板包含nandflash/inand +512M DDR2+S5pv210 ,底板接口尽量使用插针接口引出降低成本
3、核心板引脚引出320个引脚左右 ,全部引出PWM,IIC,SPI,uart,LCD,以及三路片选,以及16bit 地址总线,32bit 数据总线
4、底板SD卡座1个,拨码开关1个,串口232座子两个,TTL uart 插针四个引出。声卡,网卡,以及核心板所有有用的接口都用插针引出!

5、LCD 型号待定,暂定七寸,
6、PCB 制作公司有待考察,不能用我们以前的行森快捷公司做,SMT 公司也需要大家集体决定!
7、资源提供,各个重要元件datasheet,以及核心板和底板PDF格式原理图以及PCB丝印图(防止不厚道的人破坏我们的成果,不提供orcad 原理图和原版PCB图
9、硬件负责人准备用Sate210 设计者硬件工程师,能够保证成功率,驱动提供linux 和android bootloader 和内核,wince 驱动包也提供!
10、其他待定!

楼主:
补充:
各成员工作
1、核心板接口引出探讨,核心板和底板,LCD等驱动板原理图审核
2、物料选型采购以及LCD选型,采购,PCB 工厂联系,SMT工厂联系
3、多找一些人来一起做,降低成本,O(∩_∩)O~!现在有三四十人来了!

网友A:
满100人价格能到多少? 方案认可,价格是关键!

网友H:
今天论坛看到这个贴,算我一个啊,到时候。如果学习的话s5pv210够了,虽然exynos 4412 4核A9,但是毕竟不适合学习,前期资料太少了,还是慢慢来的好。

网友:
出差关注进展,有个dm3730没空研究,不过便宜资料又多的话有意参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论坛看到这个贴,算我一个啊,到时候。如果学习的话s5pv210够了,虽然exynos 4412 4核A9,但是毕竟不适 ...

是的,4412 的datasheet 都是要签署NDA的,如果放出来,代理商会找我们麻烦的,S5pv210 的确比较适合大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100人价格能到多少? 方案认可,价格是关键!

肯定比市面上任何开发板价格都便宜,这点毫无疑问!
他们零售一个板子利润空间还是可以的!

网友D:
LZ哪里参加报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比市面上任何开发板价格都便宜,这点毫无疑问!
他们零售一个板子利润空间还是可以的! ...

我也来报个名,希望能与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哪里参加报名?

看帖子第一个内容,有QQ群啊。

网友I:
三星系列的 开源硬件 软件 网上有哦,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hackkernel的硬件板,对我来说 比 树莓派和 全志A10的板板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星系列的 开源硬件 软件 网上有哦,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hackkernel的硬件板,对我来说 比 树莓派和 全志A ...

这个东西,关键是找个组织,学习,成长,还有学习如何做一个东西,
如果买现成的,网上的也不贵,但是意义不一样的嘛。

网友:
支持S5pv210,报个名。

楼主:
贴上商业版本S5pv210 和4412 开发板的实拍图!

网友J:
引用 楼主:
贴上商业版本S5pv210 和4412 开发板的实拍图!

210 板子下面的电容怎么错过去?难道还要在底板上挖空?

网友:
http://www.hardkernel.com/renewa ... _code=G135270682824

介个看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上商业版本S5pv210 和4412 开发板的实拍图!

牛B,期待开源

网友A:
做过的话成本很好算的,如果加点人工费也能理解,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的话成本很好算的,如果加点人工费也能理解, 呵呵

这种diy 活动最大的困难是大家不是很熟悉,等下做的过程中任何闪失导致失败,谁来负责?所以这个是一直diy 活动 高档开发板容易不能很好做下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J:
210 板子下面的电容怎么错过去?难道还要在底板上挖空?

聪明,就是挖空的,对于邮票孔!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带液晶屏,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只要底板做的够简单,量大点,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K:
不带液晶屏,能做到300元以内,不愁没有量的

网友:
好希望能赶上这回机会跟大家学习linux啊,一个人好无力

网友:
晚上回去加QQ

网友:
现在就加qq群了

网友:
支持,弄一个家里用

楼主:
晕哦, 帖子不能编辑的。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就是现在S5pv210 的大部分方案都是内存太多个了,布线很麻烦,核心板体积也大,能否换成一颗或者两颗构成512M 或者1G 呢?
两颗我看是肯定可以的,但是那个是MDDR ,价格相对较高,
有了解的朋友请跟帖或者进群讨论。谢谢。
这个活动会继续,放心!
4412 和210 都有实际的东西,只是想做的更好!

网友L:
作为国内的工控ARM板主流供应商之一,我们最高端的四核i.mx6Q不日即将与大家见面。
给大家抢先看一下PCB截图纸。如果坛友有问题,也可以与我交流。这个板子在我们停产后,
也准备给大家开源。请参考我以前的帖子,我们停产的两款ARM9的板子,已经在论坛里
开源,包括PCB,大家可以自行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作为国内的工控ARM板主流供应商之一,我们最高端的四核i.mx6Q不日即将与大家见面。
给大家抢先看一下PCB截 ...

boss 哥,你是我的偶像啊。
泡妞强,业务强,技术强啊。

嘿嘿。你的这个板子要做稳定也要不少时间吧,飞思卡尔的芯片很神奇,很贵,据说很好用!

楼主:
-------------------------------------------------2013.04.03 S5pv210 DIY 活动进展----------------------------------
这次diy 活动,我不想直接照搬我以前S5pv210 的 四颗128M DDR2  内存的设计
我想进行提升,用一颗LPDDR2 内存代替,目前群里已经有人提供了芯片资料,
DIY 群友放假回来就 找供货商报价评估性价比
以及技术可行性,O(∩_∩)O~
慢慢前进!

网友:
很诱人啊,心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boss 哥,你也是我的偶像,以前那2款核心板小弟都笑纳了,怎么改作freescale的MCU了? ...

哎,落后了,想找都没找到那个贴,兄弟可否有boss哥那个贴的链接共享下。。。

网友:
4412的生产成本肯定比210高N倍的。210是0。65的BGA,打8/15的通孔就可以了。4412可是0。4的BGA啊,要用盲埋工艺,只有走3MIL的线。

网友:
问一下有人成功的搞过210的MFC硬件编码器吗,这方面资料很少,我照着Android的部分源码来仿制没有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作为国内的工控ARM板主流供应商之一,我们最高端的四核i.mx6Q不日即将与大家见面。
给大家抢先看一下PCB截 ...

boss兄,怎么没看到你的ARM9的开源主题,是否还在吖?可否放个链接。想重单片机入门到ARM,如果有在,望放个链接。谢谢。

网友N:
希望搞个类似手持设备的东东,否则最后都供着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希望搞个类似手持设备的东东,否则最后都供着吃灰了~

我做的商业版本的4412 开发板,就是带GPS/wifi/WCDMA/VGA/HDMI/网卡/声卡的/
本身就是一个手持机的,重新改一下PCB就可以做产品了

网友O:
怎么没什么动静了呢?GM

网友:
先关注下,晚上回家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O:
怎么没什么动静了呢?GM

这周身体不舒服。
现在我想改的是
1、内存改成一颗 1G byte 的代替原有Sate210 四个DDR2 ,这样可以减小体积和功耗。
2、以前Sate210 用的是4.3和七寸的电阻屏幕,为了让这次低价S5pv210 板子的顺利进行,我现在得符合大众口味,首先要调试好七寸电容屏幕,甚至是配套IPAD2的9.7 寸的电容屏幕。目前所以先要缓缓这个S5pv210 活动,现在要调试好我商业版本的Sate4412 上的七寸和9.7 寸电容屏幕,确定好采购价格,品牌,周期先。

所以最近表面上是没积极推进这个diy 活动,实际上我是在准备,所以最近没怎么上网。
因为要调试程序啊。

最近S5pv210 的bootloader 也有重大进展
支持inand/SDMMC  启动wince,linux,android了。
wince 支持inand/SDMMC HIVE注册表也解决了!
wince启动速度 不优化9s ,优化估计6s 就可以了。
呵呵,所以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网友:
哇好厉害 要加紧学习!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周身体不舒服。
现在我想改的是
1、内存改成一颗 1G byte 的代替原有Sate210 四个DDR2 ,这样可以减小 ...

谷哥牛叉,若此活动推进必带上小弟哦,顶你~

网友P:
如果是4核的CPU的话,那是否wince就不行了?只能是linux和android才能玩儿?另外不知道wince7.0是否支持或者wp8什么时候能够面向嵌入式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果是4核的CPU的话,那是否wince就不行了?只能是linux和android才能玩儿?另外不知道wince7.0是否支持或 ...

wince6.0 wince7.0 都是不支持多核CPU的,即使能在双核上跑。也是发挥不双核或以上的性能的。

其实wince 对硬件要求很低,S5pv210 已经发挥出很高的性能了!
我S5pv210 wince下 VGA 的分辨率都能做到1920*1080(1080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