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用高速57步进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3-03-27):
步进电机(以57为主,做雕刻机用),如果需要用高速的(在MACH3里速度可以到“1200mm/分”以上的)同时还要保证力矩,那该如何选择步进电机呢?
经过网上查找,步进电机转速越高,力矩就会越小(据说这是一条公理,请各位网友指正!)
还有的说,额定电流大的,力矩就大;
还有的说,等效感抗小的,速度就快;

那我是不是应该买额定电流大的,绕组电阻小的,等效感抗小的电机才合适呢?

请各位有经验的网友指导,谢谢!

网友:
mm/分        pitch (mm)                RPM
1200        /        5        =        240
1200        /        8        =        150
1200        /        10        =        120
3000        /        5        =        600
3000        /        8        =        375
3000        /        10        =        300

直线速度 / PITCH = 转速
算完转速去查扭距图, 看速度范围内(0~上面的转速)的扭距合不合要求

一般来说 , 相同框架下(42/57/86), 同一系列的马达,铁心部分越长的转距越高, 阻抗低或是电流大的加速度好

网友A:
一般常用的57標準型在 P24 /  P25

网友:
如果是追求高速的话,电机选型就按你自己说的那样。
但关键的还是电机驱动器,尽量提高供电电压,电流控制选用斩波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常用的57標準型在 P24 /  P25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和提供的手册!

网友:
PK268 3A 加长型 改并联 换高压驱动器 发热量大了,但对各种小雕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