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电路,发一张电路设计图,请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缺陷

楼主(2013-03-27):
最近在做一个学校的创新项目,用到了AVR单片机以及RS485通信。本人负责硬件RS485电路的设计,这是张从一位学长那借鉴来的RS485的设计图,请各位高手们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缺陷,需要修改的,十分感谢!!

网友A:
太占地方了,换ADM2483

网友B:
可以满足一般需求,确实就是比较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占地方了,换ADM2483

非常感谢!
刚刚查了一下AMD2483的资料,下面是网上的一段话:
“原来我们要用三个6N137和一个MAX485、还有一个DC-DC隔离电源模块来做RS485通讯的接口隔离,但这些只用一个ADM2483和一个DC-DC隔离电源模块就可以了,因为磁隔离技术属于电压型,所以无需外接限流电阻,而且前端支持3.3V/5V供电,大大简化了电路和提高了性能”

网友:
有两个地方要注意:
1。P6KE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2。RXD是否反了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满足一般需求,确实就是比较占地方。

要求也不高的,比较感兴趣,几个同学做的实践项目。
就这张设计图来看,除了占地方之外,有没有别的不足的地方,还请大侠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也不高的,比较感兴趣,几个同学做的实践项目。
就这张设计图来看,除了占地方之外,有没有别的不足 ...

120 欧终端电阻处设计跳线帽,并不是每个设备都需要这个电阻。

MAX485 换成65LBC184,外面的几个TVS也可以省掉。

网友:
可以省一个6N137

网友:
R108去掉,或者加个拨码否则会很烦。TVS管改成双向的。没必要用9012吧。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485用的ST485E芯片  外围加几颗电容    这个电路隔离做的挺好,成本挺高

网友:
用75LBC184,设计从机很简单。一个三极管几个电阻足矣。

网友C:
485没必要这么复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5没必要这么复杂吧

我也感觉楼主这个485设计的有点复杂了,公司产品也用485进行通讯,并且也是用在工业场合,也没楼主设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