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ND: No NAND device found!!!

楼主(2013-03-27):
本人用的omap3530开发板,想跟FPGA之间进行通讯,打算使用GPMC总线来实现。
开发板的GPMC接口一直是没有焊接的,自己昨天将FFC排插焊接上之后发现实验板启动不了了,
打印信息如下:
X-Loader 1.41
Starting on with MMC
Unsupported Chip!
Reading boot sector

172728 Bytes Read from MMC
Starting OS Bootloader from MMC...

U-Boot 1.3.3 (Mar  7 2013 - 13:23:05)

OMAP3530-GP rev 2, CPU-OPP2 L3-133MHz
OMAP3 SBC8100 Board + LPDDR/NAND
DRAM:  256 MB
NAND:  No NAND device found!!!
0 MiB

由于GPMC用于连接Nand Flash、SRAM、Nor Flash、OneNand、网络控制器(Lan9220)
是不是焊接FFC排插之后影响NAND了?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万分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答案!

网友:
这个是什么标题啊

楼主:
已解决,是焊接问题!
是不是标题不合格啊?初来宝地,不好意思啊!

网友A:
根据我们做工控板的经验,你这个问题最大可能的原因是焊接问题。
许多初学者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建议你对照原理图与PCB图,检查一下电气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们做工控板的经验,你这个问题最大可能的原因是焊接问题。
许多初学者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

是的,确实是焊接问题,把两根数据线被焊锡不小心连一块了!
现在已经可以了。
谢谢你得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