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OT1000可以用在单片机控制的系统上么?

楼主(2013-03-27):
三菱触摸屏GOT1000可以用在单片机控制的系统上么?
我看好像手册里介绍的都是如何与它自家的PLC如何通信调试

但我感觉它的屏蛮好的,外壳也很精制,标准,

想用在我的单片机系统中,不知道麻烦不,用过的指点一二

因为之前我的系统用过12864,还有周立功的屏(没外壳),用起来很不爽
自己又要弄外壳,麻烦,

网友:
看它支持的协议。一般都支持modbus协议。单片机下位机程序实现这个协议就可以了。

楼主:
但貌似手册上没提到协议,如果很复杂就不划算了

网友:
看用什么协议通讯,一般来说都是通用的

网友(2013-09-04):
完全可以,支持我自己做的PLC

网友:
模仿协议,单片机最擅长的了。

网友:
协议不外乎MODBUS的RTU或者ASCII或者变种。

网友:
三菱触摸屏GOT,1000系列的是比较高级的,可以使用GT WORKS3进行编程,连接三菱PLC是最大地发挥功效,
GOT的图形界面操作,就是对应PLC内部的软元件的操作或显示,能够做大型设备,
用GOT1000接单片机,很难玩出品位的。

网友(2014-10-12):
谢谢,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