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质量好的槽形光电开关

楼主(2013-03-27):
用来检测转动到位的槽形光电开光老坏,(接到PLC输入端),有没有质量好的摧荐,或有好的保护电路

网友:
ee-sx670 671..

网友A:
要分析坏的原因了 看是电气还是腐蚀或者是机械造成的  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我们用的神视的还可以  因为OMRON假货太多了 所以不推荐 除非你确定能买到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析坏的原因了 看是电气还是腐蚀或者是机械造成的  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我们用的神视的还可以  因为OMR ...

是电气损坏,发光管击穿,或两端电压变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气损坏,发光管击穿,或两端电压变小.

是不是发光管的限流电阻太小了?
我用过一些槽型光电开关,没怎么坏,
发光管端,电流一般用20mA左右。
很多发光管极限电流是50-60mA左右吧,
感觉用太大电流,肯定影响寿命

网友:
用过欧姆龙的,安装在车辆底盘下面使用,环境算是比较恶劣了,但是好几年都没坏过。
当然了不是持续24小时工作,一般每天连续几个小时而已。

网友(2016-01-18):
上海三易电气公司生产的高精度槽型光电用得还可以,teopto.com/NewPros/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