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贴!!那位大虾用过ATxmega128a1啊,关于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3-03-27):
如题,我之前用过51,AVR,他们的寄存器没有那么复杂,现在用Xmega遇到问题了,希望大虾们帮忙

楼主:
在线着急啊 有大虾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用过Atxmega32A4  其实应该也没那么复杂
atmle官网上面有应用文档,也有例子的
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看看avr studio中的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Atxmega32A4  其实应该也没那么复杂
atmle官网上面有应用文档,也有例子的
可以下载下来看一下

#include "avr_compiler.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clksys_driver.h"
#include "TC_driver.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sysclk_initial(void)
{
                /*  Enable internal 32 MHz ring oscillator and wait until it's
                 *  stable. Divide clock by two with the prescaler C and set the 16M
                 *  32 MHz ring oscillator as the main clock source.
                 */
                CLKSYS_PLL_Config( OSC_PLLSRC_RC2M_gc, 16 );
                CLKSYS_Enable( OSC_PLLEN_bm );
                CLKSYS_Prescalers_Config( CLK_PSADIV_1_gc, CLK_PSBCDIV_1_1_gc );
                do {} while ( CLKSYS_IsReady( OSC_PLLRDY_bm ) == 0 );
                CLKSYS_Main_ClockSource_Select( CLK_SCLKSEL_PLL_gc );

}

uint16_t period_ticks = 31250; // 31250*1024/32M = 1 second period.

void T0_init()//定时器0 定时1秒
{
        TCD0.PER = 31250;//设定对比值
           TCD0.CTRLA = TC_CLKSEL_DIV1024_gc;;//配置时钟分频
        TCD0.INTCTRLA = TC_OVFINTLVL_MED_gc;
        TCD0.INTCTRLA=(TCD0.INTCTRLA&~TC0_OVFINTLVL_gm)|TC_OVFINTLVL_MED_gc;//中断级别
        PMIC_CTRL |= PMIC_MEDLVLEN_bm|PMIC_HILVLEN_bm|PMIC_LOLVLEN_bm;//PIMC级别选择与上面中断相对应
}

int main( void )
{

        PORTC.DIR=0x07;//方向输出
        PORTB.DIR=0xFF;
        sysclk_initial();
        T0_init();
        sei();
        while (1);
}

ISR(TCD0_OVF_vect)
{
        PORTC_OUTTGL = 0x01;
}

我现在实现了 定时 灯可以1秒闪烁  但是 不知道怎么设置 计数功能,谁能指点一二

楼主:
怎么设置那个端口做计数     计数方式 上升还是下降      计数初值怎么给   就三条语句 但是就只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大家帮帮忙

网友(2013-04-26):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帮忙

我也在用xmega16D4,ADC模块结果老是不准确,试了各种方法,12位有符号,内部1V参考电压,单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