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警告没有说明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3-27):
这个警告没有说明是什么问题? 先谢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将 debugging model 设置成: --symdebug:coff 就可以解决这个警告.
关于--symdebug:coff 在C6000 Compiler user`s guides 中找到相关介绍.
在生成目标文件时支持产生一些调试信息, 对应的是不同的调试指令符(Symbolic  Debugging Directives). 不同的调试格式对 .file 的支持不一. 另外会对代码优化产生影响. 更多详见手册.
所以......会有警告. 暂时就知道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