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1867读不回AD

楼主(2013-03-27):
求各路大神,帮看下程序。运行后读出的数据都不正确。用51读取LTC1867采集的电压。
#include<reg52.h>
sbit cs=P2^0;
sbit sck=P2^1;
sbit SDI=P2^2;
sbit SD0=P2^3;
//unsigned int high_byte;
unsigned int vale;
unsigned int read_high_byte();
unsigned char read_low_byt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void UART_Init();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mydata);
void main()
{
UART_Init();
cs=0;

cs=1;
delay(1);
cs=0;
//high_byte=(read_high_byte())<<8;
//vale=high_byte+read_low_byte();
UART_Send_Byte(read_high_byte());
UART_Send_Byte(read_low_byte());
while(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for(i=0;i<100;i++);
        }
}
unsigned int read_high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e,high_byte;
  date=0x88;
  sck=0;
for(i=0;i<8;i++)
{
  SDI=((date<<i)&0x80);
sck=1;
if(SD0) high_byte|=(0x80>>i);
  delay(2);
  sck=0;
  delay(2);
}
return high_byte;
}

unsigned char read_low_byte()
{
   unsigned int i,low_byte=0;
sck=0;
for(i=0;i<8;i++)
{
  sck=1;
  delay(10);
  if(SD0) low_byte|=(0x80>>i);
sck=0;
  delay(10);
}

// high_byte=high_byte<<8;
// high_byte+=low_byte;
return low_byte;
}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0xfd;                                                     //设置初值
        TH0=0xfd;
        TR1=1;                                                      //开始计时
                SM0=0;
                SM1=1;                 //设置串口为方式1
                REN=1;                 //接受使能
                EA=1;                 //打开总中断开关
                ES=1;                 //打开串口中断开关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mydata)
{
ES=0;
TI=0;
SBUF=mydata;
while(!TI);
TI=0;
ES=1;
}

楼主:
自己顶下,这程序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