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和PCB 怎么接驳?

楼主(2013-03-27):
我正在做一个PCB,芯片控制要由Arduino uno完成,uno那么大,我难道需要把arduino uno画出来在pcb上? 如果不是的话,那我怎么把arduino的输出输入脚连接上我的芯片?

谢谢回复~~~

网友A:
杜邦线加排针加转接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邦线加排针加转接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不好意思 我一个字都没能理解。。。

有没有入门级的说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一个字都没能理解。。。

有没有入门级的说法?

Arduino的板子上不是有很多排针啊,然后你芯片的板子上也搞点排针,然后排针和排针直接用杜邦线连起来就行

网友B:
arduino不是把电路图共享了吗。直接删掉你不要的,只留板的外框跟接口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的板子上不是有很多排针啊,然后你芯片的板子上也搞点排针,然后排针和排针直接用杜邦线连起来就行 ...

ok,明白你的意思了。
在pcb中我是不是在芯片脚上要画上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ino不是把电路图共享了吗。直接删掉你不要的,只留板的外框跟接口元件。 ...

你是说借用arduino已有的pcb设计么。
我用eagle画的pcb,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板子大小有要求

网友:
如果你要做的pcb是要叠加到uno上面,就借用官方的文件,这样最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借用arduino已有的pcb设计么。
我用eagle画的pcb,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板子大小有要求  ...

arduino的电路图正好都是Eagle版本的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将uno的图精简一下和你的板子做成一个PCB呢?

网友:
Arduino有个专门画PCB的工具的,非常方便的说,上“极客工坊”那里,那里好多Arduino资源

楼主:
我是新新新手,所以感觉,最方便的办法还是先管好我的pcb然后用杜邦线连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