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大字,强光下能正常显示的 屏幕推荐一下

楼主(2013-03-27):
最近给人做了一套遥控器,遥控器上面有显示屏
为了能大字体的显示,以及在 强烈日光下面能正常显示,
我选用了3.5寸的 OLED屏,像素是256*64,

但是,从实际显示效果来看很不理想,在强烈的日光下面,根本看不清,得遮光一下,才免强能看清一点点,而且,字休不太大。
因为这个遥控器是给大岁数的人用,他们的眼睛不太好,所以,字体要大

请大家推荐一款屏幕,主要包括以下几条:显示字体要大,强光下面能看清,可视角度要大一些,最少能显示16*4个汉字。

不知道 黑白屏液晶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

强光下LCD更差。记得ROHM有一些小型的LED点阵,可以看看

网友:
成本不考虑,上VFD

网友:
半透的LCD。

网友B:
选用了3.5寸的 OLED屏,像素是256*64,
这个多少钱啊???

网友C:
电子纸可以

网友:
使用电子书的屏幕  我觉的半透的LCD 应该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了3.5寸的 OLED屏,像素是256*64,
这个多少钱啊???

记得好象180元吧 单色的 3.3V供电的

当时,为什么选 这种,就是上网查了,OLED显示屏,强日光下面,可以清楚显示,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比较TFT屏,差别不大,甚至稍微暗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纸可以

电子纸可以夜晚使用吗?我做的这个遥控器日夜不间断的使用。

网友:
像NOKIA5110的那种屏应该可以。

网友C:
加背光啊,哥
黑白的lcd也是可以的,晚上加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背光啊,哥
黑白的lcd也是可以的,晚上加背光

不行,我就用3.5寸或者4.0寸TFT模块吧,我试试加大背光亮度可能效果会好一些吧。
最近,正在做PCB,试着把OLED 和TFT两种接口都做到板子上面,然后呢?试着用吧,那种效果好就用哪种吧。

这个OLED模块,也可能是我用的电压太低了点吧,3.3V,我把亮度调到最大级的也不行。

网友:
3.5寸或者4.0寸TFT模块,这些都是彩色的,肯定不行
黑白LCD是指“像NOKIA5110的那种屏”

网友C:
oled做的话,需要自动调节亮度,而且亮度是通过驱动电压来调的,不是调电源电压哦

网友:
试试IPS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157213121

网友:
可以选用AMOLED  lumia900 强光下无压力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还有成本

网友:
用半透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做的话,需要自动调节亮度,而且亮度是通过驱动电压来调的,不是调电源电压哦 ...

其实,我只是推测亮度低的可能原因,是电源电压太低,因为这个模块是3.3V-5V的供电电压,而我用3.3V.

另外,这个模块 亮度控制的驱动电压 我调节不了,是在模块内部已经做好的。
我所做的只是向模块 发送一个亮度命令,从而调节亮度。共有16级亮度, 0-F,我发送了F级亮度的指令,应该是最大亮度了,还是不行,室内应用可以。

另外,我把我的手机放在室外强光下面,屏幕调节到最大亮度,也还是不太清楚,这说明,即使是手机,在室外强光下面,效果也是不太理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只是推测亮度低的可能原因,是电源电压太低,因为这个模块是3.3V-5V的供电电压,而我用3.3V.

另 ...

那你改变供电电压可能对背光影响不大
手机不行得看你的手机是什么屏啊。
阳光下可以看的屏黑白的LCD可以,彩色的最好是半透半反的,现在比较少了。
另外上面有位兄台说的AMOLED也是可以的,不过阳光下要最高亮度,非常耗电。
做遥控器我还是推荐黑白lCD,成本低,功耗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