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的地址线数据线很别扭

楼主(2013-03-27):
各位有没有发现,LPC1788的地址线数据线没有一点规律,布线的时候要打很多孔。我指的是贴片的封装

网友A:
相当的恶心,布线时快崩溃了

网友B:
这是NXP的特性,BGA封装的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的恶心,布线时快崩溃了

是的,我怎么调整都不行,好好地一块板子,给我布的那么难看。

网友:
这个级别有DIP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NXP的特性,BGA封装的也这样。

LPC800系列可将数字功能映射到任意引脚上去,,,估计是所有芯片里面布线最简单的了!!!

只可惜型号太少,,功能又比较弱。。。

网友:
QFP的1788要几层才能布通?

网友:
见过一个客户 使用LQFP208的1788,配1片16bit的SDRAM+LCD屏接口,2层板
如果要引出绝大多数的引脚 得4层板 1788引脚太乱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两层板,NXP的管脚排序和它的固件库一样垃圾。这款芯片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两层板,NXP的管脚排序和它的固件库一样垃圾。这款芯片性能还是不错的。 ...

老兄,我们可以交流下吗?
我现在用LPC2478,和1788脚对脚的,数据地址总线上有SDRAM,NorFLASH,FPGA和几个245(和接口以及另一块板的CPLD通信),另外还有个24bit线的彩屏,这个片子真的很乱,我画二层板和四层板的时候都精神崩溃过几次。
而且现在SDRAM速度总是上不去,领导可能还想让我走走等长线之类(感觉线走出来已经很头疼了,还要走等长线?!)
我们交流下走线的经验啊,一块搞定这个问题......30727407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我们可以交流下吗?
我现在用LPC2478,和1788脚对脚的,数据地址总线上有SDRAM,NorFLASH,FPGA和 ...

    不会吧?你还等长,我感觉大差不差就行了,我现在板子还没布完呢,还得有几天,你SDRAM是16位的吗 我只接了一片16bit的 SDRAM  一片NOR  数据线肯定没法等长 我想问下 LPC1788贴片208脚封装的 外部数据总线宽度是不是可以自由配置为16 或者32?

网友:
不是不好布线,是你位置没摆好。在说部分脚是要考虑到可以交换的。布线的时候要想到那些脚可以换才行,画原理图你又看不到那些要过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你还等长,我感觉大差不差就行了,我现在板子还没布完呢,还得有几天,你SDRAM是16位的吗 我 ...

可以自由配置为16bit还是32bit宽度,只要在SDRAM初始化时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数据线不一定需要按照顺序布吧,只要你本机是统一的就好了

网友(2014-11-15):
这个我要4层板板才能布的下,线真心乱

网友:
sram的话,可以不用考虑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