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410使用U-EC5烧录器烧录程序时出现【已解决】

楼主(2013-03-27):
使用U-EC5烧录器烧录程序,连接好后上电,打开Silicon-C8051F Programmer,在Setup——Comm Setup中选择USB系列,点“识别”按钮,提示“
无法识别芯片:芯片未连接?未加电?已损坏?..,,并弹出“打开USB适配器时出现错误,请检查!”对话框。。。百度也找不到答案,希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A:
c2 接反了 ? 地没相连? mcu 没连电 ? 总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 接反了 ? 地没相连? mcu 没连电 ? 总有原因的

5分钟前还是可以的。第一次接触这个,随便点了几下,,难道弄坏了么?

网友A:
重起电脑看看 ec5 有这毛病, 多次反复断开后会失去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起电脑看看 ec5 有这毛病, 多次反复断开后会失去响应

刚试了试,还是不行。打开后无限出错。在网上下载个别的软件也一样的。

网友:
ec5 的 reset usb 那个程序 用下

网友B:
你是不是上次写芯片的时候加密了,若是的话,先人工选择对应型号后擦除再试自动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上次写芯片的时候加密了,若是的话,先人工选择对应型号后擦除再试自动识别。 ...

我想了想好像跟这个加密有关系吧,不过我不懂怎么加密的。。我人工选择型号后擦拭时会提示我  在通信口未检测到Silicon c8051F编程器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大家。我最后通过Silicon IDE软件的Tools/Erase Code Space  擦拭后就可以了,,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