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的单片机经常发现FLMD0和Reset引脚对地短路

楼主(2013-03-27):
在实验板上经常遇到,排除电路板等硬件问题
常常开始好好的,不知道那会就无法烧写了,万用表一量发现FLMD0或者Reset对地短路
这2天遇到3次了,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A:
我公司也经常发现单片机损坏 FLMD0对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也经常发现单片机损坏 FLMD0对地短路

我相信着绝不是个案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两片

网友B:
我们公司用那么多,没有反馈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那么多,没有反馈这方面的问题

请问您公司,静电防护措施是怎么实施的?我公司怀疑是静电引起的

网友:
我们这没有特别的措施,操作比较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公司,静电防护措施是怎么实施的?我公司怀疑是静电引起的

产线操作没发现短路问题
发现的都是我在测试的时候,后来换了电脑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