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tmel 8单片机读出hex文件后,再烧录进去无法运行??

楼主(2013-03-27):
从Atmel 8单片机读出hex文件和eeproom后(没有加密,可以读出),再烧录进去无法运行,
想问下,这是通过什么特殊的方式加密了呢?
求解,谢谢!

网友A:
mega要设置熔丝位,你能确保你设置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ga要设置熔丝位,你能确保你设置正确不?

熔丝位至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啊!还是原有的。

网友B:
M8加密也是可以读出的,但读出的是不对的,即便加密也不会显示不可读吧,至少我测试的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8加密也是可以读出的,但读出的是不对的,即便加密也不会显示不可读吧,至少我测试的是这样 ...

嗯,问题解决了,原来真的是单片机本来就加密了的。没有仔细看过hex文件,打开看后发现都是重复的无用数据。
原来就算加密了,一样可以读出hex文件,只是不正确的而已,呵呵。
看来要找人解密才行。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为什么总想着偷盗别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