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带ADC, PWM的低价优质单片机,台系国产均可!

楼主(2013-03-27):
如题,有个量产产品年出货量在1.5KK-2KK左右,最近客户要求降价,原MCU基本已经没有降价空间,原厂已经回复。现在需要换个便宜一点的MCU,资源要求如下: 1,SSOP24或SSOP28封装; 2,6路12BIT ADC, 精度没有太大要求,没有12BIT,10BIT也可以; 3,1路8BIT 高速PWM; 4,内置RC,8M或者16M; 5,1个8BIT定时器; 6,支持C编译,OTP或者FLASH均可; 其他一些资源估计一般单片机都能实现,单价希望在1-2元RMB之间,并且供货渠道稳定。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如推荐成功除了莫元奖励,另有神秘礼物赠送。

楼主:
顶起,发了帖子忘记检查悬赏是怎样加的了,能补上【悬赏100莫元】吗?

网友A:
看来这神秘礼物归我了,哈。台湾应广的P232.P234跟楼主的要求全部稳合啊。量这么大的话,价格那是相当低了,而且开发环境还很不错,混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神秘礼物归我了,哈。台湾应广的P232.P234跟楼主的要求全部稳合啊。量这么大的话,价格那是相当低了 ...

有相关资料没有?

网友A:
你可以去官网看下他的datasheet,你所说他全部有,相信你会喜欢的。我现在在公司,电脑上不了网。

网友:
有网站地址吗,正在找这种低价的MCU

网友B:
STM8S003F3 有5路10bit adc不知能否满足,内存16M rc,2个16bit,1 8bit timer。
8K flash,1K ram, 128B eeprom
价格淘宝零售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官网看下他的datasheet,你所说他全部有,相信你会喜欢的。我现在在公司,电脑上不了网。 ...

OK, 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S003F3 有5路10bit adc不知能否满足,内存16M rc,2个16bit,1 8bit timer。
8K flash,1K ram, 128B  ...

这个貌似销售渠道太乱了,报价没有一个靠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销售渠道太乱了,报价没有一个靠谱的

价格应该错不了,看淘宝的销量:

价  格:¥1.45
物流运费:
广东深圳| 快递: ¥10.00 EMS: ¥22.00 平邮: ¥10.00
30天售出:68923件

你这个量直接找原厂谈都可以了。2亿pcs/Year啊
肯定有好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应该错不了,看淘宝的销量:

价  格:¥1.45

每年出货150W-200W左右,这个量对ST来做是小菜一碟。

网友B:
2亿pcs/年,芯片差1分钱,一年都省个200w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亿pcs/年,芯片差1分钱,一年都省个200w出来啊

应该是每年1.5KK-2KK,笔误了

网友:
楼主应该公布当前的mcu价格,不然怎么比较

网友C:
新唐N79E81X,51内核,编译环境KEIL,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销售渠道太乱了,报价没有一个靠谱的

ST的一级代理商也没有几家。有啥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每年1.5KK-2KK,笔误了

2KK对于代理来说也不算小数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的一级代理商也没有几家。有啥乱。

单价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稳定的交货,不然不会轻易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唐N79E81X,51内核,编译环境KEIL,

多谢,能大概说下单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您在哪?新唐的N79E814AT28        8K        512        TSSOP28
N79E814AS28        8K        512        SOP28
。只要你确实有这个量价格 ...

据我初步了解新唐的单价可能偏高,不适合这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S003F3 有5路10bit adc不知能否满足,内存16M rc,2个16bit,1 8bit timer。
8K flash,1K ram, 128B  ...

STM8S003F3 这个价格确实给力,不过是SSOP20封装,我需要SSOP24或者SSOP28封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8S003F3 这个价格确实给力,不过是SSOP20封装,我需要SSOP24或者SSOP28封装

为啥必须SSOP24 呢,是io需求的多吗?可以列出你需要的io资源。

ram flash的大致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必须SSOP24 呢,是io需求的多吗?可以列出你需要的io资源。

ram flash的大致需求。 ...

SSOP24或者SSOP28,8K ROM, 支持C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不是问题  我和新唐讨论啊,另外你们的现在的多少钱

我们不是一定要一个很离谱的单价,而是找一个合适我们功能,并且这个芯片目前出货价在我们的预期内,如STM8F003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谢,这个是什么品牌芯片,性价比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SSOP24或者SSOP28,8K ROM, 支持C

8k  FLASH,支持c都不是问题了,为啥要ssop24呢?是要求pin to pin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8k  FLASH,支持c都不是问题了,为啥要ssop24呢?是要求pin to pin替换?

PIN对PIN不需要,SSOP24是因为产品需要这么多I/O, 另外一个是SOP28可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相关资料没有?

台湾应广的P234,LZ看下有什么不合适你要求的。要是有量的话,两块钱以内应该没问题,具体价格你问下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应广的P234,LZ看下有什么不合适你要求的。要是有量的话,两块钱以内应该没问题,具体价格你问下代 ...

多谢,好像是4K ROM,用汇编?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好像是4K ROM,用汇编?

我说了,是混C的啊,其实跟C是比较接近的了。他的编译器效率很高的,你不要小看这4K,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了。 你可以大概说下你的功能啊,不过从你的帖里的要求要来,这4K我觉得足够了。

台湾货优点就是供货稳定,呵呵~

网友G:
stm8更合适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tm8更合适吧。

可以看看小日本,如富士通的8位MCU,如:MB95F012K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看小日本,如富士通的8位MCU,如:MB95F012K

多谢,我LOAD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8更合适吧。

STM8 SSOP20的脚位不够用,LQFP32封装的单价又太贵,纠结

网友I:
8bit的ADC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8bit的ADC可以吗?

多谢!8BIT的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