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怎样加密?

楼主(2013-03-27):
做好一个项目,FPGA很容易被别人弄直接走的。

网友:
用ACTEL的FPGA。

网友:
和单片机一样,唯一ID加密

网友:
外面挂唯一ID的芯片,程序处理这个ID

网友A:
唯一ID没什么意义,随便用个单片机就模仿了。我教你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首先FPGA外挂一个加密性好的MCU,在MCU里面跑一个加密算法,FPGA上电后发一个随机数给MCU,MCU把计算结果返回给FPGA,FPGA再验证返回值是否合法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ID没什么意义,随便用个单片机就模仿了。我教你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首先FPGA外挂一个加密性好的MCU, ...

确实,看过不少板卡就是这样的。

网友:
x家的有些fpga内部自带唯一id,这样就不怕人用单片机仿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ID没什么意义,随便用个单片机就模仿了。我教你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首先FPGA外挂一个加密性好的MCU, ...

你错了,模仿不了,设想这个芯片使用SPI接口,FPGA读写它, 工作时钟20MHz,你能用哪个单片机模仿时序?,你会说用个CPLD模仿吧,有对付办法,时序很复杂,CPLD资源不够,要FPGA

网友(2013-05-03):
引用 网友A:
唯一ID没什么意义,随便用个单片机就模仿了。我教你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首先FPGA外挂一个加密性好的MCU, ...

关键是加密性能好的MCU有吗?好像现在还没有什么单片机坚不可摧。

网友:
话说,FPGA是怎么很容易被别人弄直接走的?

网友:
把.rbf配置文件按照一定的规律放到串行FLASH里面,配置的时候再按照此规律把它读出来即可

网友:
曾经看到不少 fpga这样加密:

一片 便宜的 飓风I~IV fpga 接一片ACTEL 的fpga 加密用

网友:
期待更实用、便宜的方法。

网友:
ACTEL的FPGA管脚配置没有altera的灵活,不能随意配置!!!

一不小心PCB板就报废了!!

网友:
把项目拆开...一部分功能用Actel实现...或者直接全部用Actel重新写...
AXL的部分直接开源就是了...免得人家一边破解一边笑话....

网友:
每次都读一下密匙,加上随机数,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