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放电曲线怎么观察

楼主(2013-03-27):
有什么仪器可以观察锂电池的充放电曲线吗?
示波器可以吗?

网友A:
专业的就是电池测试仪或分容柜,简单的就用电子负载(无保护板时最好带CV&CC功能,正常放电时CC模式,当电压降低到电池放电截止电压时可自己关断,免得电池废掉)和数据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就是电池测试仪或分容柜,简单的就用电子负载(无保护板时最好带CV&CC功能,正常放电时CC模式,当电 ...

谢谢,想想还是算了,需要投入资金。简单观察下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