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SD卡出错

楼主(2013-03-27):
我在调试SD卡时,无法正常读写文件。在串口中输出了thread  pri  status      sp     stack size max used   left tick  error,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解决!!

网友:
从您提供的信息,无法提取任何有价值的内容。

网友:
建议单步跟踪,你这好像是 系统崩溃的信息。另外你用的啥芯片 什么平台、sd卡啥接口 都说说。要是103的片子,可以参考网络收音机的sd卡驱动,F4的片子参考realtouch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