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deamon tools这类软件是怎么生成一个CD驱动器到我的电脑里

楼主(2013-03-27):
deamon tools这类软件是怎么安装一个CD驱动器到电脑里,运行它的安装包,就会在电脑里面多出一个CD驱动器。它是用软件来模拟成一个设备的吧,又比如,我们在安装了一个手机的驱动之后,也会在我的电脑里面多出一个手机的盘,这些她是怎么实现的。
希望有高手系统地说一说。这和驱程是同一个概念吗,我认为应该不是,驱程是插入硬件的时候才被要求安装的啊

网友:
设备与设备之间结合的本质就是数据的交换。

电脑跟一个U盘交换数据,和跟电脑里面的一个内存区域仿真出来的一个U盘交换数据,本质都是一样的。

不一定是要有眼睛看得见的硬件,才有驱动程序。

这么说你就明白了,为了仿真这个CD驱动器,内存条这个硬件"插入"了电脑上,不还是要依赖硬件么?呵呵。

网友:
就是驱动程序实现的,广义上的驱动级程序不一定非得是一个设备驱动,只要是ring0下的程序都算

楼主:
稍稍明白,也就是多出来的这个虚拟光驱它是驱程的杰作了,我也注意到,虚拟光驱软件,是可以任意设定需要多少个光驱,它就能产生多少个的,这也是通过驱程来模拟一个设备的插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