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扩展选址

楼主(2013-03-27):
请问有哪位有系统扩展选址方法应用举例啊!求帮助理解!

网友A:
我一般用138译码器做地址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138译码器做地址扩展

朋友,有没有例子说明啊?特别是部分译码法与全译码的例子!

网友A:
单片机的书上都有呀
仔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书上都有呀
仔细找找?

大多只讲了部分译码或是全译码,没有找见都讲的

网友A:
通常扩展外围芯片时
大都是用译码器去完成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扩展外围芯片时
大都是用译码器去完成的呀

用译码器我知道啊,关键是在分析的时候,有个部分译码和全译码这种方法,我想有个例子帮助理解!

网友:
你说的这个部分译码和全译码我没理解是啥意思

网友:
搜     51单片机总线设计法葵花宝典-火牛
看后你就爽了

楼主:
谢谢啊,确实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