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这个结构能飞不,给点意见(已上图)

楼主(2013-03-27):
来直接的
k60+MPU6050+HMC5883+CC1100
电调是自己做的,PCB不回画,买的便宜货10A的空板¥4.00然后电流不够直接烧断(猜到了),然后又用加了漆包线,增加电流。
3轴成Y字型,后轴有舵机。KK的碳纤维,双面附铜玻璃纤维板。固定器是 光线盒夹线的东西。电机后面是朗宇的BL2215/20(KV值忘了,好像是1100KV),前面两个是便宜货A2212 930KV。浆好像现在是错的。
电池准备了两种,集合物的3200MA25C (3.7V*3)磷酸铁锂 3800MA 25C(3.3V*3或*4)
磷酸铁锂电压低转数也低,效率会高些?!
就这些上图
……

网友A:
等你上图

楼主:
几点清空啊?白等了

网友B:
什么和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图吗?

图片已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上图

图片已上传了,帮看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和什么啊??

图来了,昨天上不了了

网友D:
MK的电调,过不了大电流,跟这个版本设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MK的电调,过不了大电流,跟这个版本设计有关系。

恩,其实买的时候就想到过了要加漆包线,前面的小电机不热,后面的就开始热了,我打算用导热胶粘在铜板上散热

网友D:
不是这个原因,是MOS的驱动没设计好,所以mos发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原因,是MOS的驱动没设计好,所以mos发热大。

这个不好改,但是看原理图的时候还想5v电压能驱动MOS吗?!后来看了一下手册,还可以在功率边缘。看看不行在该

网友E:
我觉得最大的那个电池,横过来,放在小红板底下比较好

网友:
超NB的尾巴啊。

网友F:
这转动量咋算平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最大的那个电池,横过来,放在小红板底下比较好

电池准备放机架底下,中心还低一下,现在还没组装,就放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转动量咋算平衡啊

尾部的电机会动啊 用分量抵挡

网友G:
楼主好啊。我毕业设计业做三轴的,可以交流吗?q:503358616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啊。我毕业设计业做三轴的,可以交流吗?q:503358616

我也不太会现在就会读出传感器

网友:
没事啊!!!加一下嘛!!!我东西都还没买呢!!!我想问你的好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