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并回传一串16进制数,第二个数总出错,为0x0C!

楼主(2013-03-27):
计算机的串口调试助手向STM32F103的串口1发送十六进制数,芯片接收并分析数据头和尾后,向计算机回传数据,但总是遇到第二个数出错的情况,并且每次都是出现0X0C,无论我第二个数发的是什么,都这样,并且只在复位后的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感觉好奇怪,部分代码如下:
串口1配置如下: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单字节发送函数如下:
void USART_Send_Byte(u8 mydata)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1, my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中断接收部分代码如下: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中断产生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Uart1_Buffer[Uart1_Rx]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art1_Rx++;
        Uart1_Rx &= 0xFF;
}

if((Uart1_Buffer[Uart1_Rx-1] == 'J')&&(Uart1_Buffer[Uart1_Rx-2] == 'Z')&&(Uart1_Buffer[Uart1_Rx-3] == 'T')&&(Uart1_Buffer[Uart1_Rx-4] == 'X')
   &&(Uart1_Buffer[Uart1_Rx-5] == '$'))
   Uart1_Tx = Uart1_Rx-5;
if((Uart1_Rx-Uart1_Tx==13)&&(Uart1_Buffer[Uart1_Tx] == '$')&&(Uart1_Buffer[Uart1_Tx+1] == 'X')&&(Uart1_Buffer[Uart1_Tx+2] == 'T')&&(Uart1_Buffer[Uart1_Tx+3] == 'Z')&&(Uart1_Buffer[Uart1_Tx+4] == 'J'))
{
            Uart1_Len = Uart1_Rx-1- Uart1_Tx; //长度
            Uart1_Sta=1; //标志位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E) == SET) //溢出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E); //读SR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DR
}
主函数部分如下(共发送13字节,最后一字节为异或校验位):
if( Uart1_Sta )
{
    tx1=Uart1_Tx;
    for(i=0;i<12;i++)
        {
                temp=Uart1_Buffer[tx1++]^temp;
        }

   if(Uart1_Buffer[Uart1_Tx+12] == temp)
{

   for(tx1=0;tx1 <= Uart1_Len;tx1++,Uart1_Tx++)
   {
        USART_Send_Byte(Uart1_Buffer[Uart1_Tx]); //发送数据

   }

}
   Uart1_Rx = 0; //初始化
   Uart1_Tx = 0;
   temp=0;
   Uart1_Sta=0;
}
程序的意思就是进行校验,并回传正确的数据,可是为什么总是第二个数据出错,为0X0C呢,望高手前来解答!

楼主:
补充一下,我发现回传的第二个数总是该帧数据的大小,即0C表示发送了12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