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通过串口读取电位器数值(求助帖)

楼主(2013-03-27):
现在已经能够将电位器连接arduino通过电脑串口显示数值如下图:

请教:如何将数值变为像汽车仪表那样指示,也就是实现图形化显示,需要那几步,需要用到哪些软件?谢谢!

网友:
用组态软件就可以把

楼主:
组态软件都有哪些?谢谢!

网友:
静候大虾

楼主:
是不是还需要编写通信程序?

网友:
如果是业余玩玩,用processing吧,简单易学
http://processing.org/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

楼主:
有中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