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N实用教程(文档管理利器)

楼主(2013-03-27):
可以管理文档、源代码,版本库可以放在移动硬盘上随身移动办公
下载:
下载地址:http://tortoisesvn.net/downloads.html
一、根据系统版本下载相应的TortoiseSVN。
二、下载中文语言包,选择4简体中文语言包。

楼主:
一、安装主程序。TortoiseSVN-1.7.11.23600-win32-svn-1.7.8.msi
二、安装语言包。LanguagePack_1.7.11.23600-win32-zh_CN
三、配置。在任意文件夹单击鼠标右键,选择“tortoiseSVN”->"Setting",把语言设置为“简体中文”。保存退出。

楼主:
一、固定一个地方专门用于版本管理。例如"E:\SVN\abc"。
二、在目录"E:\SVN\abc"下单击鼠标右键"tortoiseSVN"->"在此创建版本库"。
三、检出 新建工作目录”D:\work\proj“,在工作目录单击鼠标右键"SVN检出"。注意:版本库URL填写正确的地址,如图。
四、提交 例如,新建"readme.txt"文件,单击鼠标右键“SVN提交”。

Enjoy It

网友:
喂喂!!!连续占位3L是几个意思?
好吧,明天早上再来看这贴,希望有干货。。。

网友:
这就完了?

网友A:
服务器端建议使用VISUAL SVN,比较方便
客户端用楼主推荐的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一般对研发过程比较重视的公司都有,时髦的名字叫做配置管理

网友:
我也一直用这东东,很好用

网友B:
没看到用法?是和Mybase一样的东西?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端建议使用VISUAL SVN,比较方便
客户端用楼主推荐的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一般对研发过程比较重视的公司 ...

个人使用,服务器和客户端用同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用法?是和Mybase一样的东西?免费的?

这是开源软件,免费的。

网友:
mark一下,改天看看

网友:
一直在用

网友(2013-07-25):
呵呵呵,公司用的也是这个

网友C:
个人使用推荐git,工作区即为库,到哪都能commit,或查看日志,而且不用像svn那样的开服务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使用推荐git,工作区即为库,到哪都能commit,或查看日志,而且不用像svn那样的开服务操作 ...

svn可以设置本地文件夹为库,不用联网也可以操作,很方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svn可以设置本地文件夹为库,不用联网也可以操作,很方便的。

以前一直用svn,刚转到git,买了本git权威指南学习中。转到git最主要的原因是:
1. git可以在工作区中使用commit、log和diff。所以不需要联网,而当初使用svn时要随身带着库,切换电脑工作时首先要从库启动svn服务端。
    如果一天只做一次commit,那么就无commit的必要了,本人是完成一个小阶段commit一次,完成一个版本 tag 次。
    每晚所有工作结束后执行一次push将今天所有的修改推送到仓库中(仓库保存在备份的硬盘中,前面所有的commit都是在工作区中修改)。
2. 使用svn时不知道补丁这回事,多电脑同步工作都是每天用U盘将库带着,到后期文件七百多M,拷贝很费时。使用git后都是生成补丁包,文件很小。
    刚才搜索了一下,svn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有好几步操作,git一条命令解决。
3. 使用svn时,每天都得执行启动svn服务端的操作,上午做一个项目,下午做另一个项目,晚上又做另一个项目,在三个库间切换至少得执行三次启动操作。
4. git中99.999999%情况下是在工作区执行命令,所以速度是相当的快。
5. 玩过ubuntu,对命令行不排斥,配合TC,操作起来速度挺快的,svn的命令至今没用过。

目前使用git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bash中文输入,不大好使。 正好可以强迫自己锻炼英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一直用svn,刚转到git,买了本git权威指南学习中。转到git最主要的原因是:
1. git可以在工作区中使 ...

WINDOWS下用TortoiseSVN(服务器客户端是一体的),在项目中右键单击“SVN提交(C)...”就可以提交,也是相当方便的。

网友(2014-02-06):
SVN和GIT各有优缺点,喜欢友好界面的可以选用SVN,命令行的可以用g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