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3-03-27):
今天在avr studio6.0环境下写一个简单的利用定时器1中断定时程序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我看来很奇怪的问题:
这是我刚开始写的程序,中断服务里面把time_count加1,然后主函数的while循环里面,当time_count到100的时候,就改变PORTA的输出,来控制LED灯,结果我发现我的开发板的LED根本没反应。。。
/***********************************
描述:利用定时器1进行1s的计数,时间到则led灯变换一种花样
定时器1可以作为16位加法计数器,最大计数值2^16-1=65535,板上外部晶振提供时钟为8MHz
可以设置为8分频,所以计数器加1就是1us,计数器初值设为(65535-10000),就是计10ms,
10ms到,time_count加1,加到100,说明大约是1s,就把PORTA口输出变化。
************************************/
#define F_CPU 800000UL
#define BIT(n) (1<<n)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time_count=1;
uchar i=0;
void timer1_init();
uchar my_led[5]=
{
        0x00,0x01,0x02,0x03,0xf3
};

int main(void)
{
        led_init();  //初始化板上的LED灯模块
        timer1_init();   //初始化定时器1
        sei();      //开中断
    while(1)
    {
                if (time_count>=100)
                {
                        PORTA = my_led[i++];
                        time_count=1;
                        if (i>4)
                        {
                                i=0;
                        }
                }

    }
}
//初始化定时器1
void timer1_init()
{
        TCNT1H = (65535-10000)/256;
        TCNT1L = (65535-10000)%256;
        TIMSK |= BIT(TOIE1);     //设置中断
        TCCR1B |= BIT(CS11);        //系统时钟8分频
}

//中断服务
ISR(TIMER1_OVF_vect)
{
        cli();
        TCNT1H = (65535-10000)/256;
        TCNT1L = (65535-10000)%256;
        time_count++;
        sei();
}

然后,我试着将这个判断time_count的语句拿到了中断服务里面:
/***********************************
描述:利用定时器1进行1s的计数,时间到则led灯变换一种花样
定时器1可以作为16位加法计数器,最大计数值2^16-1=65535,板上外部晶振提供时钟为8MHz
可以设置为8分频,所以计数器加1就是1us,计数器初值设为(65535-10000),就是计10ms,
10ms到,time_count加1,加到100,说明大约是1s,就把PORTA口输出变化。
************************************/
#define F_CPU 800000UL
#define BIT(n) (1<<n)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time_count=1;
uchar i=0;
void timer1_init();
uchar my_led[5]=
{
        0x00,0x01,0x02,0x03,0xf3
};

int main(void)
{
        led_init();  //初始化板上的LED灯模块
        timer1_init();   //初始化定时器1
        sei();      //开中断
    while(1)
    {
                /*这次注释掉
                if (time_count>=100)
                {
                        PORTA = my_led[i++];
                        time_count=1;
                        if (i>4)
                        {
                                i=0;
                        }
                }
                */

    }
}
//初始化定时器1
void timer1_init()
{
        TCNT1H = (65535-10000)/256;
        TCNT1L = (65535-10000)%256;
        TIMSK |= BIT(TOIE1);     //设置中断
        TCCR1B |= BIT(CS11);        //系统时钟8分频
}

//中断服务
ISR(TIMER1_OVF_vect)
{
        cli();
        TCNT1H = (65535-10000)/256;
        TCNT1L = (65535-10000)%256;
        time_count++;

                //这里不一样了
        if (time_count>=100)
        {
                PORTA = my_led[i++];
                time_count=1;
                if (i>4)
                {
                        i=0;
                }
        }

        sei();
}

结果这次成功实现了原来预定的功能,我觉得这很奇怪···time_count作为全局变量,我在中断里面修改了他的值,为什么主函数里面就判断不出来呢?

网友A:
将time_count用volatile修饰一下试试,另外你的中断函数中 cli();sei();是多余的。

网友:
用定時器比較輸出來控制LED,頻率會比較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着用volatile修饰一下那个全局变量吧,看看是不是被优化掉了

果然是这个问题,谢谢您了~~~以前一直没注意过这个问题,这次在网上查了一下,以后一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time_count用volatile修饰一下试试,另外你的中断函数中 cli();sei();是多余的。

嗯,是这个问题,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