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JLINK调试S3C2440总是不成功,Read memory error address ...

楼主(2013-03-28):
小弟跑的是基于S3C2440的裸板,要调试一个裸板程序, 弄了好几天,连JLINK下载都下载不进去 ,JLINK的驱动安装好了,keil也破解好了, 在option for target 1 里面的设置也按照手册上面做了,但是为什么就是用JLINK发生错误呢?报错的内容是Read memory error       address 0x00000000 word access      memory access timeout 怎样都下载不下去啊。。。。   求各位大神搭救啊, 真的调到想自杀。。。。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内存要初始化

网友B:
S3C2440开发板里面有boo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3C2440开发板里面有boot吗?

我跑的是裸板,我也纳闷, 今天又出现了一个错误 unable to halt the core, 这个错误是为什么呢? 是我的Jtag的设置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要初始化

请问大神可以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
裸板跑的话也需要有boot吧。是把程序下载到内存仿真调试,所以内存也需要用boot初始化一下。6410是这样的。

网友:
有u-boot的情况下还是建议你用tftp下程序吧,速度快也方便

网友:
是因为flash那个没设置对吧

网友:
并口j-tag,直接烧到nandflash里,但要并口,其他的方法都是先到内存,再写入nandflash。辛亏我的y450能扩出并口,我一直是这么用的,特别适合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