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升压电路芯片

楼主(2013-03-28):
求一款升压电路芯片,提供5V2A,可以接大负载稳定供压。。本人用了FP6291不能稳定供压。着实悲剧

网友A:
很多,TI一大堆。。不知道要内置MOS的还是外置的。

网友(2013-08-23):
引用 网友A:
很多,TI一大堆。。不知道要内置MOS的还是外置的。

有没有可以输入3-12V 输出 5V 1A 的芯片呢越简单越好输出电流稳定大于400MA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