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仿真PLCC44座

楼主(2013-03-28):
手头有个STAR51仿真器,可以仿真DIP40封装的芯片
现工作需要,需要仿真PLCC44的芯片,请问哪有转换座,将DIP40转成PLCC44。淘宝上转了一圈没看到。官网一个仿真头800太贵了。

网友:
顶一个吧      没用过这样的仿真器 很抱歉

网友:
电子市场 卖仿真器的地方一般都有,100块左右

网友:
将PLCC44的目标板飞线到一个DIP40的插座就可以了
我之前这样做过 就是飞线麻烦点 要有耐心

网友:
帮顶,我来学东西的

网友:
找一个新的dip40插座,把plcc44飞线到此dip40,仿真器插上此dip40使用,可不损坏仿真器的di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