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部要采购一批仪器(视音频方面的),各位有什么好的推荐

楼主(2013-03-28):
研发部需要采购一批研发所用的仪器,各位有什么好的推荐没?
档次在中等左右,最好有主次分层,高低搭配的。
我自己罗列了如下仪器:
示波器:
两台:一台研发用,高带宽的,考虑Agilent的DS05054A,500MHz,4GSa/S,一台低带宽的,100M左右,维修用,求推荐

可调稳压电源:
两台,一台可编程考虑M8853,一台就用普通旋钮的那种,求推荐

视频信号发生器:
一台,要求有全视频标准信号发生,求推荐

电子负载:
可编程电子负载,考虑M9712,求推荐

波形发生器:
一台,考虑RIGOL DG1022,不过这款感觉不怎么好,求推荐

万用表:
五只:两只福禄克,三只胜利,求推荐

可调焊抢:
三台:一台带热吹风,两台不带,但可调温,求推荐

卡尺:
两只:数显游标卡尺,求推荐

其他:欢迎帮忙补充

各位手头有这方面器材并且使用感觉良好的,还请推荐下,最好能有一个大致的市场价格和具体型号。

编辑原因:增加卡尺

网友:
要不我的那台示波器出给你?100M的。
如果不嫌弃二手的话。

网友:
音频频谱分析仪,视频综测,这两个怎么能少?

网友:
横河的DLM2000系列适合维修用有200M,350M,500M,2CH或4CH,DL6000系列带宽1.5GHZ,采样率10GS/S可以满足研发需要,信号发生器可以用FG100或FG200系列。

网友:
视音频方面的研发用以上肯定是不够,光光音频那个AP27系列分析仪就要上几W,全新8-10W

网友:
视频信号发生器,
用过Chroma的22293,除没有Display Port接口外,各种模拟和数字视频接口都有了,用下来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