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滤除开关电源的噪声

楼主(2013-03-28):
求大神指点   这个都是电源模块输出的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拓扑结构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拓扑结构搞出来

我是直接测的电源的  纹波     这个可以消除吗           谢谢

网友A:
呵呵,不详细,只看个波形,纹波肯定是有的,只能努力把纹波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详细,只看个波形,纹波肯定是有的,只能努力把纹波减小

这种的话  一般用滤波器可以滤除吧    求电路指导  谢谢

网友B:
用电感+电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感+电容滤波

恩恩  我试试  谢谢

网友C:
电源的Ripper&noise是小于2%就行了,如果需要,加一级T型滤波或直接就加以点解电容就行。

网友D:
只能LC滤波了,似乎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

网友E:
无缘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Ripper&noise是小于2%就行了,如果需要,加一级T型滤波或直接就加以点解电容就行。 ...

加完之后  还是有   是不是有个计算公式   但是幅度明显减小    有计算公式吗????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缘滤波。

谢谢哈     加了滤波之后好多了

有没有计算公式  全部销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LC滤波了,似乎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

谢谢大神   加了之后 还是有    怎么把它全部销平            电感和电容的选取很有关系吧  求指点

网友B:
LC滤波要效果好,就是电感往大了取,电容往多了塞,滤波级数往多了挂。电容要选低ESR和低ESL的,比容铝聚合物电解、瓷片。但是相应成本&空间就增加了,特别是电感电感量大的电感能通的电流小,电流过大或饱和电感值约等于没有,若想通大电流就得用大个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滤波要效果好,就是电感往大了取,电容往多了塞,滤波级数往多了挂。电容要选低ESR和低ESL的,比容铝聚合 ...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峰峰值在25mv左右,已经可以接受了,想完全消平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F:
如楼上说,25毫伏已经很小了。

网友G:
lt有低噪声的开关电源芯片,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G:
lt有低噪声的开关电源芯片,很牛×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楼上说,25毫伏已经很小了。

网友:
看看纹波的频率,然后选择参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