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测量问题

楼主(2013-03-28):
各位大虾,小弟请教个问题。
在测量DCDC输出电压的纹波时,需不需要将示波器的20MHz带宽限制功能打开?
如果需要,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关注一下,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主要原因是,如果不限制到20MHz,测得的纹波值会高很多,因为实际的纹波里面含有频率很高的成分。高频的噪声非常难以消除

网友:
正确侧法:*10探头,开20Mhz去掉噪声,并且接线不要靠近电感。
如果你使用*1探头,有没有开20mhz带宽限制,效果都一样。

网友:
要用示波器探针的接地环,而不能用夹子,用交流X1档,不需要限制

楼主:
谢谢大虾们的回答。
小弟明白了。

网友:
虽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当时学计控的时候就没学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