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讨论下移动龙门结构,主轴需要做配重么?

楼主(2013-03-28):
如题。最近比较困扰的问题。

网友:
你的主轴重么

网友:
是用BT30主轴吗,主轴不重但是电机一般有40-60kg

网友:
配重块与主轴马达无关
与进给马达马力有关(垂重的轴, 一般指的是铣床的Z轴)
配重为了减低阻力, 可以让进给马达省力一点

EX
电梯配重块会弄到跟箱体重量差不多, 自体就能平衡了
马达只在上下楼的时候推拉一下

网友:
既然是龙门结构,为什么不让工作台动呢。。配大主轴,还是工作台动的好

楼主:
恩。就是小电机拉大主轴。感觉是不是加配重比较省力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