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检测物体有无的技术手段--干电池供电

楼主(2013-03-28):
目的:检测车辆有没有在停车位上。检测设备用干电池供电,容量可选择大些比如>=5000mAH,使用时间希望能达到1年,或者半年
之前:采用超声波模块,用220V供电没有问题,就是干电池供电吃不消
模糊:想用菲尼尔透镜模块来感应,只是现在查到的资料都是检测人体红外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来检测,求指教
想法:有一个检测模块来检测有无车辆,如果有就给单片机一个信号。求这么个检测办法
求帮助大虾们。

网友A:
超声波没问题吧,比如10S钟检测一次,没必要一直检测啊,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调制红外。。。

网友C:
汽车底盘多为钢,可以考虑使用磁开关。这样只需要电平检测即可。

楼主:
各位,能不能帮忙想想具体实现的办法。我在想,爽性不用超声波了,直接弄个类似振动开关的东西检测有车来和有车去,车辆进入时让其发生振动,唤醒处在低功耗的单片机,然后比如单片机让一盏灯亮,车辆停止后让单片机进入低功耗,车辆离开又触发振动开关,再让单片机工作,过一段时间没有振动了再进入低功耗,就怕振动会有误报,求指导,或给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底盘多为钢,可以考虑使用磁开关。这样只需要电平检测即可。

嗯,这个不错。先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没问题吧,比如10S钟检测一次,没必要一直检测啊,

这个待机和工作时的电压还是会偏大些。之前超声波测距会出现距离不准确,误报率较高,后来软件滤波了一下,基本就没有问题,软件滤波意味着检测的次数加大很多。功耗也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电也不错

这个之前没有考虑过,我去查查,有没有再详细一点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调制红外。。。

这个之前没有考虑过,也希望有更详细的介绍

网友:
光电开关帮到你,功耗低,使用简单,成本低

网友:
果断地磁吧,霍尼韦尔磁阻传感器,做好封装成一个扁饼固定在车位中间的地上就是,不怕雨,不怕灰,不怕压的。
光电什么的,长年累月容易积灰,也容易损坏。

网友:
长距离接近传感器可否?

网友:
地磁不行的,有些车底盘不是铁,数据检测变化量很小,以前我试过

网友:
研究下小便斗感应器吧

网友E:
楼主做街道边停车收费的项目?  我同学他们也在做,而且做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街道边停车收费的项目?  我同学他们也在做,而且做的很好。

我在做室内的车库。

网友F:
常用的红外调制,反射式的,对射式的;改造度大的重力感应;长期监测为什么要干电池呢,换电池多不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常用的红外调制,反射式的,对射式的;改造度大的重力感应;长期监测为什么要干电池呢,换电池多不方便啊。 ...

为了不改造现有的线路,用干电池(优先)或蓄电池供电,安装方便。就是更换频率不能过高,一年最多换2次,所以功耗是大头。

网友G:
用巨磁阻,测车量进入时地磁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纵轴上的,变化量比较大。距离应该能到1米。

网友H:
红外啊,关键是99%的时间休眠.

网友:
1个AA电池鼠标也用几个月呢.

网友I: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网友:
怎么不能显示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巨磁阻,测车量进入时地磁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纵轴上的,变化量比较大。距离应该能到1米。 ...

好,谢谢,我去查一下,如果功耗低很喜欢这种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红外啊,关键是99%的时间休眠.

有没有实现的思路,介绍的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

嗯,我去查一下这个,谢谢给出建议

楼主:
小弟先谢谢各位大虾的建议,目前正在仔细考虑各种方案,如有好的效果大家一起分享。有没有人实践过?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期待

网友J: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也就是电感式传感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谢谢,我去查一下,如果功耗低很喜欢这种办法

直接用巨磁阻功耗可以做的很小,如果想抗干扰强,可以再纵轴上加一个线圈,100K的脉冲电流。检车车辆涡流产生的磁场变化来判断,准确度好的多,但是功耗会增加。自己试验一下吧

网友K:
功耗小的话最好间隔检测,红外反射足够用了,电路简单耗电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用巨磁阻功耗可以做的很小,如果想抗干扰强,可以再纵轴上加一个线圈,100K的脉冲电流。检车车辆涡流 ...

请问一下,这边您说的功耗小大约是多少,虽然可以查到一些资料,还是想问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功耗小的话最好间隔检测,红外反射足够用了,电路简单耗电小

请问一下功耗能小到多少?具体的安装示意图能描绘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也就是电感式传感器。

谢谢您的建议,我去查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边您说的功耗小大约是多少,虽然可以查到一些资料,还是想问您一下 ...

功耗大一些是一定的,因为这段时间忙,没有动手试验。毕竟需要一个交变磁场让金属产生涡流,个人认为还是需要比较大的电流。但是可以采用楼上所描述间断测量的方法减少平均功耗。对于在电池电压降低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采用电容进行弥补都需要你试验才能知道了。不好意思不能提供更多的资料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耗大一些是一定的,因为这段时间忙,没有动手试验。毕竟需要一个交变磁场让金属产生涡流,个人认为还是 ...

谢谢你!

网友L:
红外开关就好了。
超市的存包柜,有检测物品有无的功能,你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红外开关就好了。
超市的存包柜,有检测物品有无的功能,你去看看。

谢谢,那个是供电不是问题,我现在麻烦在于干电池供电达到半年更换1次的目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个是供电不是问题,我现在麻烦在于干电池供电达到半年更换1次的目的。 ...

用一号大电池,隔几秒检测一次。平时让系统待机好了。

耗电方面嘛,检测探头什么的根本就不用考虑,无线才是耗电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一号大电池,隔几秒检测一次。平时让系统待机好了。

耗电方面嘛,检测探头什么的根本就不用考虑,无线 ...

这个真心求指导了,我最头疼的是检测探头,无线到是觉的可以解决。求介绍检测探头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真心求指导了,我最头疼的是检测探头,无线到是觉的可以解决。求介绍检测探头 ...

我就觉得红外开关不错。
你不能拉成有线的吗?这样就不需要什么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就觉得红外开关不错。
你不能拉成有线的吗?这样就不需要什么电池了。 ...

有线有个布线安装,成本,安全问题,特别对于后装,推起来比较麻烦,预装稍微好些,如果用干电池供电就是电子消费品了,比较方便。推起来就容易

网友L:
成本预算如何?不考虑太阳能吗?

网友M:
楼主预期的功耗是多少?检测延时要做到多少,5000mha是供给几个设备

网友:
用根压力传感线,车辆压过的时候产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成本预算如何?不考虑太阳能吗?

主要用在底下车库,检测车辆有没有在停车位上,暂时不考虑太阳能。干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预期的功耗是多少?检测延时要做到多少,5000mha是供给几个设备

1、整体分2个阶段,检测和处理
1.1 检测包括检测车辆有无(待定)和判断车主(已定,nRF24LE1无线感应)
     检测车辆有无预期最大不超过1mA的功耗。
     无线感应待机几个μA(以前做的一款不超过2μA),无线通讯几十μA~200μA,持续时间非常短,没有任何延时程序,未测试过具体持续时间。
1.2 处理最大可能会达到约100mA,至于处理时间待定。
1.3 5000mah或者10000mah初步打算给2个模块供电,无线模块和处理模块,至于检测模块希望不给他供电。

2、压力传感线没有查过,不知道是有源还是无源,有源的话功耗不知道如何,待会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