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易电能质量监测装置设计的方案选择问题~~

楼主(2013-03-28):
  题目要求:设计并制作一个能同时对一路工频交流电的频率、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谐波等进行测量的数字式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图A-1虚线框内电路)。为便于本试题的设计与制作,设定待测的10~50V交流输入电压、1~5A交流输入电流均经由相应的变换器转换为对应的1~5V交流电压。

   老师要求AC/AC降压   不能用变压器   我们确定大概通过 AC/DC  DC/DC  DC/AC  哪位大神能不能来讲讲具体方案  还有芯片的选型问题?求助~~~~

网友:
毕业设计~~~~
老师要求AC/AC降压   不能用变压器---你们老师是这么说的~~~~~

网友:
不让用变压器就用阻容降压,这还不简单。

网友(2017-08-17):
采用莱姆电子的  传感器模块进行

网友:
用ADE7880直接电阻分压分流,然后磁藕隔离,交流电的频率、电压有效值、电流有效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谐波等数据通过I2C或SPI直送微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