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PU6000的数据问题!

楼主(2013-03-28):
MPU6000三轴加速度计的值在平放的状态下也变化的非常厉害啊,而陀螺仪的想x,y轴的数据是正确的。。这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配置有问题、读错寄存器,或芯片坏了。

网友A:
楼主,你是选mpu6050好还是mpu6000好啊?要准备买了,不知道还需要一些什么?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选mpu6050好还是mpu6000好啊?要准备买了,不知道还需要一些什么?请指教 ...

MPU60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