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的MOS管驱动

楼主(2013-03-28):
请教:春风电源的MOS管驱动部分,是否可以只用1路图腾驱动,即把恒压和恒流两路的图腾驱动合并成一个.

网友:
看似可以的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春风哥要用两个

网友:
你这电路感觉有点问题,图腾驱动怎么输出正电压?

楼主:
确实有问题,更新一下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问题,更新一下图片.

图片呢,加载失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问题,更新一下图片.

看不到图片。

我觉得如果用镜像电流源的话,那么下图中得电压控制环应该去掉啊,不然两个要打架了。

不知道楼主为何将驱动对管和二极管驱动的那两个地方对调,原电路中位置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