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Flash启动不起来,求问。

楼主(2013-03-28):
最近编写28335程序,之前RAM里面跑一直都好好的,现在需要上板子调试了,所以就刷进了Flash里面。奇怪的是,写进去之后,DSP老是停在while(SysCtrlRegs.PLLSTS.bit.PLLLOCKS != 1)过不去,后面的程序也就没法执行了。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在从RAM运行移过来的时候更改了cmd文件,改成TI给的了,且在InitPieVectTable();//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前面加上了下面两句: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网友A:
需要拉高的引脚是否拉高?(boot启动) 28035的Pin39需要拉高,28335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拉高的引脚是否拉高?(boot启动) 28035的Pin39需要拉高,28335就不清楚了

谢谢,貌似解决了,后来就没出现过,今天再测试下。
解决方法: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这两句贴到时钟初始化后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貌似解决了,后来就没出现过,今天再测试下。
解决方法: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 ...

呵呵,建议多研究研究TI给的历程再发问,从flash 启动的历程也有,这句memcopy更是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建议多研究研究TI给的历程再发问,从flash 启动的历程也有,这句memcopy更是有的啊 ...

多谢指点,因为之前看了些资料,对这个书写的不是很全面,所以才上来提问的。

网友C:
TI专门有一个文档,就是F28系列怎么从flash启动的,具体忘了,楼主打开28系列的datasheet,上面会有引用的,然后谷歌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专门有一个文档,就是F28系列怎么从flash启动的,具体忘了,楼主打开28系列的datasheet,上面会有引用的 ...

谢谢提醒。回头去好好研读下。

网友(2015-08-05):
我也是这个问题,按楼主说的解决了。但是仍然无法理解原因,在28335flash例程或者其他c2000芯片,那两句话都是贴在InitPieVectTable();后面的,而且都能运行。

网友:
贴完整代码

楼主:
        InitSysCtrl();                                                                        //        PLL,WatchDog,Peripheral Clocks, 100M

/*Next Two Statements are used for running program from the FLASH*/
#ifdef BURNFLASH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endif
        DINT;                                                                                        //        Disable Interrupts
        InitPieCtrl();                                                                        //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按照上面的顺序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