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万用表”求推荐,PS福禄克 F15B 320RMB可以买不?

楼主(2013-03-28):
想买个万用表自己在家用。初步看中了福禄克 F15B,不知道淘宝上面320RMB左右的能买不?会不会配件被掉包啊。

我看了一下天猫福禄克官方店和京东上面都要420RMB以上。差价有点大。

或者有其他的表也可以推荐。不胜感激。

注:修改标题“自用“万用表”求推荐” 为 “自用“万用表”求推荐,PS福禄克 F15B 320RMB可以买不?”

网友A:
二手的考虑吗?八成新

网友B:
2,3年前17B北京中发也就410左右,价格不能相信什么旗舰店的,价格高得离谱

网友C:
X10买个34401之类的

网友D:
我有一台自用的,用的很少,需要的话可以转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考虑吗?八成新

fluke 16B么?多少钱能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自用的,用的很少,需要的话可以转给你。

同问 fluke 16B么?多少钱能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X10买个34401之类的

X10受不了,这预算改得也太大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年前17B北京中发也就410左右,价格不能相信什么旗舰店的,价格高得离谱 ...

恩,我估计300多一点那个应该比较靠谱才对,毕竟那么多人买了,评价也不错。回头我问问他是不是能保证笔啊之类的配件是否保证原装。不知道电子城会不会贵点,回头也去电子城瞧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问 fluke 16B么?多少钱能出?

15B  和17B各一台    17B温度探头已丢失,15B   260出。17B   320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B  和17B各一台    17B温度探头已丢失,15B   260出。17B   320出

多谢回复。我得考虑一下。淘宝上面15B新的差不多320+6块钱邮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得考虑一下。淘宝上面15B新的差不多320+6块钱邮费。

没事   你考虑下 我可以小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事   你考虑下 我可以小刀

而且我保证是正品

网友:
15b我220出一台有人要吗?不是原笔,配了条ut的笔,另外,表上有字被我用汽油擦得看不清楚了。

网友E:
15B,17B都不怎么样,速度慢的要死,你的预算可以买国产4位半的了,建议考虑一下。

网友F:
最好买个真有效值的,17B那么贵还不是真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B,17B都不怎么样,速度慢的要死,你的预算可以买国产4位半的了,建议考虑一下。 ...

国产四位半的有推荐的么?我了解的不多,目前用的是一个三十几块的表,测1A以上的电流都不显示。

我有时候会测5A一下的电流。测这个电流也不需要多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买个真有效值的,17B那么贵还不是真有效值。。。

真有效值?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啊。能否讲一下什么意思不?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保证是正品

能否发个图瞧瞧成色?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有效值?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啊。能否讲一下什么意思不?谢了!

衡量交流电一般用有效值,但是一般万用表都直接按照正弦波峰值和有效值比例折算得到,如果输入畸变的正弦型号或者方波等其他波形,那么这种万用表就答非所问了。你输入一个方波(有正负)用万用表AC电压档,然后示波器RMS值对应一下就知道了,示波器用以测量精度不够,不过能反映大小,万用表就乱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衡量交流电一般用有效值,但是一般万用表都直接按照正弦波峰值和有效值比例折算得到,如果输入畸变的正弦 ...

哦,,明白了。是针对交流电而言的。以前还没注意过这个。多谢!

另外貌似表参数上面都没有这条说明。这是瞎猫逮死耗子了啊。真有效值的都有哪些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四位半的有推荐的么?我了解的不多,目前用的是一个三十几块的表,测1A以上的电流都不显示。

我有时 ...

4位半的胜利仪器VC86E,270左右

4位半的优利德UT61E,210左右

4位半的优利德UT71,4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发个图瞧瞧成色?

网友:
VC9806+二百块可以了。精度也行

网友G:
我前段时间买了台优利德UT61E。。。。。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前段时间买了台优利德UT61E。。。。。呵呵

我最终也买了台UT61E,210RMB。不过还没到货。你用着感觉如何?我好奇的是它频率的测量范围好宽,貌似最高能220MHz。不知道能否直接测量单片机晶振频率?

BTW,多谢楼上各位的推荐和介绍!出售福禄克的兄弟,不好意思,最终没买你的。

网友:
200多的普通万用表,频率,也就是那么一说。。

网友:
频率档的灵敏度蛮低----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测试了下------没有普通频率计的灵敏度高!估计起码要100MV以上吧--适合测试大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