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问题

楼主(2013-03-28):
大家好,最近想学习multisim,但第一个图就遇到问题了。如下一个LM318的运放电路,输入的函数发生器和显示输出的示波器图在第二个,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调整示波器的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示波器的扫描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其实是我把运放上下放反了,现在他都不是一个负反馈的电路接法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再问一下如果我想在multsim库里填加元件,应该怎么操作?这个是我从官网上下载的运放LM319的spic文件,能告诉我应该怎么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其实是我把运放上下放反了,现在他都不是一个负反馈的电路接法了。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 ...

我原来用的是multisim!

现在用的LTspice。不过你可baidu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