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机通过ftp往虚拟机下的ubuntu上传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RT:小文件可以很快上传上去,大一点点的就不行老是发生错误,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求解

网友A:
可以共享文件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共享文件夹的啊

嗯,谢谢,我谷歌看看怎么共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共享文件夹的啊

按照谷歌来的说安装Samba但是安装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谷歌来的说安装Samba但是安装不成功

你用的是什么虚拟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虚拟机啊?

VMware 那个截图是secureCR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VMware 那个截图是secureCRT的

用VBOX吧,免费的,设置共享文件夹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