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能不能驱动多个DS18b20

楼主(2013-03-28):
51单片机能不能驱动多个DS18b20,求大神指导!

网友:
请看此贴:本人项目用18B20测温带shell程序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5639-1-1.html

网友A:
完全木有问题,最近正在玩这个

网友:
可以的,我觉得应该是距离越长,所能驱动的18b20个数就越少,
但实际上多少个,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木有问题,最近正在玩这个

求指导!

网友:
其实用不同IO来驱动不同的18B20,可以得到相当不错的效果……用单io速度回比较慢(读取ID的过程)

网友:
一个IO口就可以挂多个18b20的,具体坛里或者百度搜搜吧……